450电调

楼主(2012-03-01):
电调画圆的地方是烧毁的地方。测试通电时插电调设置卡插错,画圈处烧毁,不知是什么东西,有知者请告知。

楼主:
固朗450电调。

楼主:
有知道的请告知。这里谢过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楼主拍个高清大图吧,多拍几张,我也想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一个TVS,电路还可以工作吧!

楼主:
明天多上几张图好让大侠们帮忙。这里谢过了

楼主:
大图原来照得(手机)。

楼主:
烧后没通电试过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吗?

网友:
烧毁的是一颗钽电容。
用规格是226~336J的贴片钽电容换上即可。
226(或336)表示容量,J代表耐压。
它在电路中的作用是:给BEC输出的5V电压滤波。
钽电容反接电源后(LZ接错设置卡),就会烧成这般模样的。
此钽电容,可从报废的光驱、软驱等报废的数码产品里寻得。
另外,建议LZ顺便看看那两片稳压IC(17805),是不是也在接错电源时附带着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805是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805是什么电容

看来,你是一个电子盲啊!恐怕你即便找到修理用的钽电容,也无法分辨其正负极。
建议你找个懂行的人帮你修吧……
将我的帖子内容拷贝下来给懂电子的人看,他(她)立刻就明白了。
这种小故障,修理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楼主:
这里先谢过wyfmx了。我先找一下元件再修理,您说的两片稳压IC(17805)没有坏,就是画圈的地方烧了其他的完好。等修好了再上贴。

楼主:
还有按电路板上三根线排列电容正极在上还是在下。烦请wyfmx 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极在下。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