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首飞成功+最新发现

楼主(2012-03-01):
昨晚连夜调试机机,刚才天气突然放晴就去飞了下,效果杠杠地!!
云台参数45,视频有些抖动。GPS模式手感很不一样,没了很大的惯性,显得特别稳。试了下关控自动返航降落成功,试飞冲高到只看见飞机成了黑点,然后45%左右油门随它降落。

失败之处在于,昨晚朋友好心提醒不要使用电源管理,结果没听劝小炸了下,断了脚架杆一只,坚持继续飞了。

设置的电源参数和飞naza的时候一样,但是由于过放到10.5V,降落到离地不足一米的时候满油门都拉不住直接掉下来,gopro吃泥…再有一秒就安全降落了啊~悲剧

刚才调成一级保护自动返航降落了,择日再试。很危险的说~

昨晚用注册表监视器找了半天想知道wkm的软件如何控制必须联网才能进软件的,也没发现个苗头。不过还是导出了注册表里记录的登 陆信息。现在换了个电脑,没有联网,居然只是导入了这个注册表文件就能打开软件了~最新发现啊!哈哈

不能上网也不用愁咯:D
naza和wkm的软件都是一样的记在同一个位置,注册表直接搜就能找到了。ID是明码保存,password只是简单加密的

网友:
请问楼主电源管理模块不要使用?是为什么啊?

网友:
哈哈,终于大彻大悟了吧楼主,哈哈

网友:
祝驾楼主首飞成功,另外楼主电源管理不会用,小杯具了一下。还好无大损失。用XA脚架现在也便宜了。

网友:
我也试过电源管理,只是设置不好,没明白其中原理,上天30秒,自动返航就下来了,现在也把电源管理关了,用报警器。

网友:
不联网可以打开啊,我在外场调参就是笔记本无网络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的一级报警led灯,但是飞行中看不到~没办法啊,还是自动返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提是第一次使用需要联网~俺的发现可以让不联网的电脑也可调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啥么报警器?俺用的30块的双响,刚起飞一分钟就报警~根本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二级报警就是强制降落,俺觉得不太合适。这样会造成炸机,如果不管它的话最多坏了电池~不知道当初设计的时候什么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当小白鼠了~折腾好几万,WKM要是早些出来就好了

网友F:
不用电源管理绝对是一个错误,楼主对这个电源管理不了解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二级保护降落太快~没有办法的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级保护降落太快~没有办法的事啊

你确定你的电池放电能力够吗?你确定你的设置电压正确吗?
连基本的概念都搞不清还飞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级报警就是强制降落,俺觉得不太合适。这样会造成炸机,如果不管它的话最多坏了电池~不知道当初设计的时候什么想法

真无语,强制降落那不叫炸机。
你以为电池不行就坏电池这么简单?
假如你飞得比较高,当电力不够的时候动力下降,电机不够动力就不能保持姿态,
这时候不炸机难道会慢慢给你降下来?你以为是固定翼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用电源管理绝对是一个错误,楼主对这个电源管理不了解而已。

wkm我不清楚,naza的电源管理我是用了,用了绝对是个错误

首先先不管它电压测的准不准,即使它能调校、测的准也是测得总电压,而不是测的每个S的电压,按它这种电源管理飞几趟下来,你会发现某个S已经过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告诉你吧,电池不行的时候的确是自己慢慢下来了。亲历!XA-S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G:

wkm我不清楚,naza的电源管理我是用了,用了绝对是个错误

首先先不管它电压测的准不准,即使它能调校、测的准也是测得总电压,而不是测的每个S的电压,按它这种电源管理飞几趟下来,你会发现某个S已经 ...

第一,证明你的电池性能,质量不好。
第二,你设置的电压过低。
第三,见过不少人加了电压报警器,虽然报警响了,但还在飞几下,这情况下最容易过放某S电。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实是二级保护的时候,飞控把油门中立点升得太快了。来不及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