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九鹰210A的主板能否用到260A上面。

楼主(2012-03-01):
求助九鹰210A的主板能否用到260A上面。260A主板坏了有块210A主板想用到260上,不知道能飞么,对
电机
和锁尾是否有影响。

网友A:
看看板一样不一样啊
如果一样,装上试试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的板子,好像尾巴不太锁得住

网友B:
应该不通用把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硬件是通用的,灌装的软件不通用。210是用陀螺仪控制两个电机的转差,260用陀螺仪只控制尾电机转速,因此两块板子不能互换。

网友D(2013-08-03):
试过,可以正常飞行

网友D:
详情详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B260&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