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2-03-01):
r1410的接收机。正面标签朝上,然后有三排排插,信号线是最下面的还是最上面的一排?
先谢谢啦!

网友A(2013-08-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好长时间没用,都忘记了。有知道的帮忙告一声吧。接收机上没标呀!

网友B: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