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凤凰电调专用的QuickConnect分线器

楼主(2012-03-01):
最近调试亚拓800航拍机,经常要设置马达转速,因为线都已经布好在机器内部,每次重新插拔凤凰电调信号线相当麻烦,况且插拔次数多了也有可能会造成接触不良,对飞行会存在安全隐患,赶紧订来了Castle link QuickConnect分线器,这下设置就方便啦,不用再插拔电调信号线了,呵呵

接线图:

实物很小巧:

之前有不少模友说这个东东没啥技术含量,事实并非如此,俺拆给大家看
正面:

反面:

要仿制也还是麻烦地,幸好这东东也不算很贵,用的到就很方便实用了,呵呵

网友:
感觉比较山寨

楼主:
找百事达RC,应该还有

网友A:
其实调好了 没事干也不用经常去看LOG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上架,搜索了淘宝要1百零几米,只好摇摇头!暂时用延长线拔接调机算了,待调好就直接接上。

有货的哦
只是我们有一些没有放到淘宝而已哦
呵呵

网友:
这两天在编辑一下 放上去吧

网友:
用不上,顶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自己DIY

楼主:
俺刚才在下班路上想了一下,其实最简单就是加个继电器用来切换信号线就可以用,USB设置器是5v供电输出的,电调的红线到接收机不供电,不过考虑到继电器长期在震动环境中可能会产生接触不良或者触点老化,所以如果做成电子开关应该就可以了

仅提供一个思路,喜欢折腾的模友可以试试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调好了 没事干也不用经常去看LOG吧~~~呵呵!

呵呵,调机中为了测试不同定速转速下的效果,俺插拔了N次,因为一次也只能设定3个转速值,为了求方便和相对可靠入了这个,当然不算是必须品,但是对需要这个功能的人就非常有作用了

LOG在前期测试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方法,事故发生后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依据,不要小看这个“免费”的功能,真的很有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