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装备spektrum遥测动力电压的mini雨燕电滑

楼主(2012-03-01):
早早就在地平线模型购买了DSMX技术的接收机AR6115E, 以及TM1100无线遥测模块。但一直苦等DX7S到货,最近终于入手。忙了一个晚上,完成Mini Swift电滑的组装,先给大家看看完成的样子。
再来一个内部结构,两个蓝箭3.7g舵机,一个好赢6A电调,一个AR6115E接收,一个TM1100无线遥测模块,动力电压检测线直接焊接在电调的JST插座上。

无线遥测模块先插在AR6115E的data口,然后,就可以一次跟遥控器进行对码了。下面是对码成功之后,遥控器上出现的动力电压数据。

为了使遥控和遥测距离更可靠,所有天线都从机身里冒出来透气了。

由于最近一直雨天,还没有机会上天测试,希望尽快能够上天实测效果。也许以后再也不用定时降落检测电池电压了。

网友:
好控,过两个月就入手!

网友A:
楼主dx7s和dx8仅仅是通道多少上的差别吗?
功能上有区别么?

网友B:
嘿嘿…测试过没?

楼主:
应该还是有不少区别的吧。

DX7s只有一个三档拨动开关,另外DX7s不带遥测模块,需要单独购买。

引用 网友A:
楼主dx7s和dx8仅仅是通道多少上的差别吗?
功能上有区别么?

楼主:
试不起来啊,一直在下雨。

说明书上讲,那个遥测模块有效距离100多米(300~400英尺)。

引用 网友B:
嘿嘿…测试过没?

网友:
楼主dx7s ,搞不好透过破解轫体更新可以变成dx8的
我也等入这个dx7s:em07

网友:
好控好飞机!

网友:
也可以把温度加上

网友:
DX7S貌似软件上和DX8没什么区别。。。硬件区别还是有的。。

网友(2018-03-19):
你好,这飞机也有一个,配件也买了,有安装图吗,那个桨是如何安装的啊,求教求教

网友:
您副翼舵机是怎么安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