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调

楼主(2012-03-01):
电调画圆的地方是烧毁的地方。测试通电时插电调设置卡插错,画圈处烧毁,不知是什么东西,有知者请告知。

楼主:
有知道的吗?各位大侠

楼主:
小邱先生:能知道是什么东东吗?

网友:
我的是透明热缩管,我来看看,你相机不错!
太小了应该是
476A

网友:
电调设置卡?
我的是450c自带的,布局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真是看不清啥东东,费心传一张清楚一点的。

楼主:
小邱先生现在是不是不看贴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个电容   1连得是7805的GND   油门的控制线红色是电源     跟人认为是个电容   换一个 50V22UF的就行

楼主:
先谢谢seanshuai了:是不是电解电容,正极在下。如是电容不分上下的,一头接1一头接2就可以了。请问是那一种?

网友(2012-04-08):
那个是钽电容,47UF,耐压应该是10V吧,如果只是这个东西烧了,电调应该还是能用的。

网友:
我的也烧了!!!

固朗电调,比较差.三五个起落烧毁.只好买进好盈用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