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么做同心圆拉丝

楼主(2012-03-01):
如何在50公分的金属圆形板材上拉出同心圆的丝纹?请赐教

网友A:
1,上大车床。
2,弄个轴承,粘在厚铁板上,这个直径50的金属板粘在轴承上。让金属板能转。然后用角磨机,上抛光片或者叶轮砂布,然后开磨

网友B:
使板匀速转动,上方过其中心装条导轨,导轨上固定个可旋转的磨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