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根是信号线?

楼主(2012-03-01):
晕,发模型遥控设备相关里没人鸟。。。。
r1410的接收机。正面标签朝上,然后有三排排插,信号线是最下面的还是最上面的一排?
先谢谢啦!

网友A:
万用表量,所有通道第一二排分别相通的是正负极,某排分别不相通的就是信号线,一般来说最下是负极,中间正极,顶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