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 刚买的竞速机电机 电机和浆搭配问题 先谢谢兄弟们啦!

楼主(2012-03-01):
刚买的VooDoo竞速机

飞机参数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玻璃钢机身,轻木夹心机翼。速度200km/h

机长: 737 MM 29in
翼展 : 1228MM 48.3in
翼面积: 16.2 dm2
飞行重量: 750-900g
* ATP. SR40S 2600kv direct drive motor(另配)
* 40A电调(另配)
* 锂电11.1v 2200mAh 25C lipo battery (另配)
* 桨 4.75"x4.75" propeller(另配)
* 9克舵机三个(另配)
* 38mm 金属桨罩(另配)
然后下面是一堆英文 大致意思:
按如上配置 可以达到200KM左右的速度 飞行时间4.5分钟左右
如果想飞的更快 可以使用3000KV的电机 4.5*4.5 的浆  70A电调
这样将超越200KM。。。。 飞行时间大概1.5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飞机的原厂电机 老板给我测量是2847尺寸的 是内转子的 有2600KV和 3000KV可选

另老板说 卖掉的几个飞机都是配置了双天的2834的外转子 3500KV的电机 和4.75*4.75的浆
或者只要是2834左右这个尺寸的 450电直使用的 3500KV的电机都可 尽量选择轻一点的就好

楼主:
我的问题是:
第一  双天电机 有人发现可能存在问题不知道双天电机究竟如何 用着好的可以说说 有问题的也可以说说

第二  如果按工厂推荐的 2600KV配4.75*4.75浆 3000KV配4.5*4.5浆 那显然3500KV的配4.75*4.75有点不太合适 应该会发热

我究竟配什么样的电机合适呢  和浆的搭配   我不追求极限速度 只要可接近200KM就可以(不想用原装电机 比较贵 还是内转子)

或许这里有玩过这个飞机的 能给一些建议么  究竟3500KV可以用么 使用4.75*4.75 或者4.5*4.5的浆

先谢谢大家啦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我4000KV的还用5*5的呢,飞行时间短,没事、,我的是小猎豹,电机是直机上的XXD2217的电调40安,飞行3分钟,速度还行,不知道有多快,但肯定没你的快

网友:
顶楼2600kv配置螺距速度约为150公里每小时,是按照80%转速计算的。所以过200是吹牛。
我自己刚搞了4.1x4.1的桨想把蝎子2221-6改轴试试,不知道地面满油电流多少。

前一段时间恶补F5D,发现牛人都是28×50的hacker b40 f5d电机,2000-3000kv, 5S锂电,能用到700W,速度过300,转速自然是要5w左右吧!不好的电机估计直接爆转子了。够狠的。忘了配多大桨了。

楼主:
感谢火焰鳞朋友 不知道小猎豹有链接么 多少钱 型号是什么呀 你让我知道这个KV大一些看来也没啥大事 扭力好像也够用

感谢KGy朋友 现在我才知道 是F5D  竞速飞机就是F5D  请问你去哪里恶补的呢?
另外 你说的这些事基于我这款飞机 或者跟这款飞机相近外形的竞速机么
2850 HACKER B40是什么电机 好像在淘宝看不到。。。。

网友:
kV4000的电机配5×5桨,说真的,非常容易烧各种设备,还是悠着点的好。高速性能当然是内转子电机更好一些,建议用原厂电机,换用外转子电机还可能面临安装困难的问题。如果嫌原厂kV2600电机速度不理想的话,可以试试用4S 1700mAH左右的电池代替3S电池,桨用APC 4.5×4.1竞速桨。

网友:
楼上中将建议应该是很中肯的。
在这方面我也是yy而没有实践。刚才在找桨罩,两三万的转速塑料的应该是受不了了。

http://www.f5d.co.uk/        里面一些文章非常好。
http://www.aero-model.com/Hacker ... -F5D-FAI-Pylon.aspx     牛B电机,碳壳。
http://www.icare-rc.com/pylon_racer.htm
都是英文的,英文不好的就恶补一下吧,告诉你个招数,直接金山词霸逐词翻译,这些网站看下来能学不少单词。

一般国内质量过硬的内转电机,28外径的可以到4-5W的转速,尺寸长的极限转速会低些。36外径的极限转速3.5-4w。外转子28外径的感觉应该可以用到3.5w。凤凰电调那厂家出的牛B电机,36外径以下的一律号称支持到6w的转速,很疯狂,很NB,很不靠谱啊。

话说回来4寸上下的小桨想上30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要把转速用到极限。极限根据APC桨官网,竞速桨可以用到225000除以桨的直径,单位为英寸。这么说4寸桨可以用到5w转。CAM碳桨会更狠吧!简单地算,如果可以用到6w转,每秒1000转,螺距速度约为100米每秒,合360公里每小时,扣除桨叶迎角需要的速度差,过300总还是有希望的。只不过这个时候桨尖线速度已经达到300米每秒,接近音速了,再快,螺旋桨效率会急剧下降。

楼主:
多谢你的建议 如果我自己买的话 你有推荐么 内转子的电机

网友:
想快,最简单的招数就是把飞机做大。用大功率电机配油机桨,8x8,7x8,8x10的桨,在其不太高的极限转速(190000/直径英寸数)下轻易过300,不过这么变态的桨低速拉力效率很差,所以飞机加速性肯定不好,不会好飞。太快了一般爱好者也受不了那速度,花电动的钱,受涡喷的罪。

现在想想,当年野马P51创下高空平飞75x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记录,肯定是必须得有变距桨了。那个时候估计其桨尖的角度是45度。。。用定距桨,受限于桨尖不能超音速,也就飞飞400公里每小时以下比较实惠,否则静态下几乎整个螺旋桨都工作在失速状态。

网友:
内转找好买的吧。飞高,gs淘宝上多搜索。

网友:
看了楼上的贴,有点意思啊。估计这些竞速规格的桨都是在转速高了以后有区别,规格相差不大,但是差距相对于桨的尺寸所占比例还是可观的,规格划分细密,利于将动力配到最佳状态。

楼主:
感谢KGy的细心回答 看来这个飞机想配好飞好 还真不太容易
我看了看飞高 GS电机 对我目前的级别来说有点昂贵 在不到700来块的飞机上我不打算有什么大的突破 更多的是通过交流增长一些知识
我目前只想可以达到200KM就足够足够(不过也不想低于) 因为我从来没飞过超过80的飞机 恐怕能达到200就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了
我在淘宝上 在200块钱的价位上 很难搜索出合适的内转子  楼上的大哥有推荐么 看来万能的淘宝也不是很万能的

另据jameshoda朋友的经历 好像这个飞机只外观不错 但性能其实不是很好?  "需要跑着扔出去" 滑翔性能不好么 速度慢一些的话一点都飘不了么
看来连重心都比较难保持呀  这下费事了 或许我选择错了机型?

网友:
玻璃钢机身经常会出现尾巴偏重的情况,看你运气了,反正重心靠后是不能飞的,

楼主:
哦 是这样 就是说 这样的机身 批次产品的稳定性还不一样?
有的中心就靠前一些

楼主:
但是 飞机太重的问题 按你的感受 也很严重啊  本来动力可以达到200的话 那由于重一些 就只能150了
朋友你有好的机型推荐么
另外有点疑惑 究竟竞速机按编号分 应该叫F5D 还是F5B 或者说 速度快的飞机有这两种编号 但是又有所不同?

有好的机型推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KGy的细心回答 看来这个飞机想配好飞好 还真不太容易
我看了看飞高 GS电机 对我目前的级别来说有点昂贵 在不到700来块的飞机上我不打算有什么大的突破 更多的是通过交流增长一些知识
我目前只想可以达到200KM就 ...

这是竞速机的普遍问题。为了达到足够的螺距速度,大多数人选择的是用转速相当高的小桨,毕竟小桨的阻力比大桨低的多。而小桨特别是大螺距小桨的特点就是低速下拉力偏小,再加上快速机的设计翼载荷多数都比较大,机身偏重,使得飞机在起飞阶段加速慢。这就需要给飞机一个比较高的初始速度,以在出手几秒后能够维持平飞而不失速。

楼主:
谢谢解答 看来需要多多的了解这些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 飞机太重的问题 按你的感受 也很严重啊  本来动力可以达到200的话 那由于重一些 就只能150了
朋友你有好的机型推荐么
另外有点疑惑 究竟竞速机按编号分 应该叫F5D 还是F5B 或者说 速度快的飞机有这两种编号  ...

飞机能达到的速度,取决于它的动力和阻力,和重量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存在原本能上200的动力因为飞机过重只能飞到150这种情况。反过来,翼展越小,重量越大的飞机,会需要更高的速度才能够保持平飞。所以追求速度的飞机通常都会把重量做得偏大,以减轻高速下过剩的升力使飞机抬头爬升的问题。另外,真正的竞速机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怎样尽可能的降低机身的气动阻力,这比盲目追求更大的动力来的更为直接有效。

网友A:
其实F5D也求轻的,一是绕标转弯后加速快,二是从升阻比来说重量轻需要的升力就小,升力小由此带来的阻力就小。
我觉得第一个因素更重要。

另外用小桨这事我不理解什么叫“阻力小”,我觉得只是因为小桨在高转速下不需要那么大动力来驱动。想把大桨也转动到螺距速度够快,那个功率也受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VooDoo竞速机

飞机参数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玻璃钢机身,轻木夹心机翼。速度200km/h

机长: 737 MM 29in
翼展 : 1228MM 48.3in
翼面积: 16.2 dm2
飞行重量 ...

以前我写的:
大功率2217 KV3300-3500电机数据,含用桨,电压电流,转速拉力等,桨速120-220KM/H
以前写了个帖子:《拉力1公斤级 2217无刷电机拉力和效能测试,供大家参考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8441&highlight=2217
自己的测试结果少,尤其是高KV大功率2217电机拉力和效能测试少,于是在网上找了几天,找
来两种高KV大功率2217电机数据,含用桨,电压,电流,转速,拉力等,桨速120-220KM/H,
供大家参考
注大家不可简单套用,这里的2217电机电流最大52A,近600W了

型号:直升机   2836    Kv3500
桨      APC 4,1x4,1, 4,5x4,1, 5,5x4,5 E, 6x4 E
电调   40 A
桨                       电压(V)     电流 (A) 转速RPM   拉力 (g)
APC 5,5x4,5 E*  2s (7,4V)      34,8    20111       626
APC 6x4 E*        2s (7,4V)      35,5    19987       841
APC 4,1x4,1*     3s (11,1V)    30,9    33320       643
APC 4,5x4,1*     3s (11,1V)    40,0     31485       840

型号:固定翼   2217   Kv3300
桨       APC 4,1x4,1 E, 4,5x4,1 E, 5,5x4,5 E, 6x4 E, 6x5,5 EGraupner Cam Speed 4,7x4,7
电调      80 A
桨                          电压(V)       电流 (A) 转速RPM   拉力 (g)
APC 5,5x4,5 E*       2s (7,4V)      39,3     20842     677
APC 6x4 E*             2s (7,4V)      40,1     20727     906
APC 6x5,5 E*          2s (7,4V)      51,2     19221     875
APC 4,1x4,1 E*       3s (11,1V)    34,5     34073     672
APC 4,5x4,1 E*       3s (11,1V)    44,6     32450     893
GRA Cam 4,7x4,7*  3s (11,1V)    52,1     31290     870

其中用GRA Cam 4,7x4,7桨的桨速达224.12KM/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F5D也求轻的,一是绕标转弯后加速快,二是从升阻比来说重量轻需要的升力就小,升力小由此带来的阻力就小。
我觉得第一个因素更重要。

另外用小桨这事我不理解什么叫“阻力小”,我觉得只是因为小桨在高转速下 ...

大桨和小桨在螺距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大桨通常能把飞机带到更高的实际速度,因为大桨跟空气“打滑”少……
大桨的迎风面积往往成倍于小桨,阻力自然比小桨大。不同的桨用于不同的飞机,一些体型比较粗壮的竞速机比如雷虎的海怒那种油机,机身阻力就大,必须用大桨才能有效的克服阻力,使螺距速度能正常发挥出来。

网友A:
不理解桨阻力这个说法。是桨的前进阻力还是转动阻力啊。
前进阻力的话(迎风面积??)桨可是个动力装置,不考虑阻力的吧。
要说是转动阻力貌似还好理解,就是大桨需要的动力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桨阻力这个说法。是桨的前进阻力还是转动阻力啊。
前进阻力的话(迎风面积??)桨可是个动力装置,不考虑阻力的吧。
要说是转动阻力貌似还好理解,就是大桨需要的动力更大。

呵呵,动力和阻力不矛盾啊,你看汽车的主动轮,动力也是它提供,但是你不能说它不给汽车带来摩擦阻力啊。

网友:
这个帖子有价值,学习了。

网友:
看KGY的文字很对脾气啊,呵呵

网友:
给楼主一些建议:这是我在两年前买的同款机型,用的原配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9287&highlight=%2B%B1%E2%B6%B9

速度是绝对没有超过两百的,感觉150都够呛。而且由于DAGO RED本身设计的不足,机翼并非全复合材料,翼型也设计的一般,所以很勉强。
之后,我试过用原配内转子电机,桨由4.75*4.75APC换成4.7*47的Graupner 碳桨(民工有购),用4S 1700毫安 45C电池(勉强塞进),试飞后,速度接近200,但电机滚烫,在第二个起落后,电机烧毁。
队友尝试用双天的新推出的2838(即2221)1300KV来带动9*8的CAM折叠桨,用3S飞的已经很爽。摧枯拉朽的爬升,收桨后俯冲速度过150,但这已经是竞速滑翔机的玩法,不是F5D了。但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这个配置相对省电,也很好玩,至少在其它飞机都歇菜的大风天,它还能爽一把。

后来找到了全复合材料的FALCON 3机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0884&highlight=%2B%B1%E2%B6%B9
这款定做的马达,价位不高,表现却相当的不俗,又是外转子,视频第三圈以后的速度应该超过200.
这样的配置,出手一定要给点力道。

最后提醒一下,DAGO RED的机身连接机翼的那一段,非常的脆弱,降落稍有不慎,就会裂开4条口子,建议在飞之前就用碳布、碳丝和环氧先行加强。

网友:
现在在装这架飞机,正为动力配置考虑中。
飞机有竞速机的型,只是一个竞速像真机,机身是玻璃钢,但机翼是轻木蒙皮。起飞重量2.5公斤。
手头有双天5050 750KV的电机,配上11*10的APC后,用5S,4000毫安,30C,拉力有4公斤,转速12000转,试飞后,觉得速度非常一般,最多在100上下。所以搁置了一年多,一直没飞。
最近心血来潮,拿出来想换个电机试试。
不知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我想尝试用600级直升机马达,4360,1300KV,6S,1500W,不知用什么桨会比较合适,9*9还是10*9?
试过8*8,拉力太小。
或者大家对这个级别的竞速机还有别的更好的电机可以推荐吗?

网友A:
这种级别的没接触过。。。功率是越大越好吧。我准备飞的3A练习机就是2.5公斤,才1200W,其实已经很够了。

这个飞机太像真,还带起落架,风阻应该是比专门的竞速模型大好多的。
要不下大本换更大的直升机电机,桨用大的APC电动桨截短试试?只是改桨危险比较大,改不好损失也大。
本坛是有前辈改桨玩高速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A%CB%D9&page=1
感觉就是改得好的话桨耐受转速也高,而且桨叶较宽,相对厚度也小,拉力效率是比较高的。同一只桨,如果改了还是太吃功率,还可以再改小。。。
竞速机考虑到高速下螺旋桨负载变轻,是可以配得静态下过载一些的,就是对操纵要求高。

楼主:
谢谢大家   希望这个帖子能集很多的竞速机知识在内  多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级别的没接触过。。。功率是越大越好吧。我准备飞的3A练习机就是2.5公斤,才1200W,其实已经很够了。

这个飞机太像真,还带起落架,风阻应该是比专门的竞速模型大好多的。
要不下大本换更大的直升机电机,桨 ...

恩,liuzhong的帖子和披萨上的竞速机版块,是我当初飞竞速机的入门指导。获得了很多受用至今的经验。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对6寸以内的小桨桨径螺距与电机KV值、功率、转速的搭配已经初窥门道,但这也仅限业余级的竞速飞行。昨天和双天闲聊起这次去德国纽伦堡参加模型展的收获,双天正为德国的F5D竞速提供电池,10S,是用两组3S,一组4S串联成的一个细条,65C,电机是大功率的内转子,桨是4.5*4.1,晕啊,这个电压,转速............时速过350
对于2.5公斤级别的竞速机,宽敞的机头提供了更多的电机选择空间,有这么多的大功率外转子直升机马达可以选择,让我跃跃欲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liuzhong的帖子和披萨上的竞速机版块,是我当初飞竞速机的入门指导。获得了很多受用至今的经验。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对6寸以内的小桨桨径螺距与电机KV值、功率、转速的搭配已经初窥门道,但这也仅限业余级的竞 ...

外转子电机的高速性能和线性都是比不上内转子电机的,对于追求极限桨速的竞速机来说,不一定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C:
问问楼上高人写 ,我KV2600电机,CAM4.75 4.75桨 4S 油门到大概70%以上时候,螺旋桨就尖叫,声音在室内可以算是刺耳,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不好?

网友:
呵呵,毕竟这个时候桨尖速度应该已经超过每小时600公里了,只要没感觉到震动太明显,发出尖锐的啸声是很正常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问楼上高人写 ,我KV2600电机,CAM4.75 4.75桨 4S 油门到大概70%以上时候,螺旋桨就尖叫,声音在室内可以算是刺耳,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不好?

如果就是在一个临界点尖叫,那应该是破桨声了。高转速的高频音,是从推油门初期到全油门,很均匀的上升,不会在某一个点突然尖叫。
CAM的4.75?我只用过CAM的4.7*4.7,没有破桨声。同样,用过APC的4.75*4.75,也没有破桨声。
但以前用EMP的4.75*4.75,2100KV内转子用4S时,有破桨声。
这应该和桨的硬度有关,换个桨试试。

网友:
就是4.7 4.7的德国桨。到某一点突然开始尖叫。问问破桨时候什么意思

网友:
还有原装那个整流罩没用,用上震动大

网友:
破桨是指桨的转速达到其材料或制造工艺无法承受的极限,桨叶发生变形或者震颤,同时伴随上下表面气流分离也就是桨失速,几乎完全失去气动性能的现象。个人理解,恳请指正。

网友:
也就是好螺旋桨尖端失速?,不知飞行中有了前速度会不会改善

网友(2012-04-29):
回复 网友D:

 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是我的想法

网友:
我用花牌2221 KV2010电机,好盈奔腾40A电调,配APC4.1*4.1桨,1200-1300mah的6S电池。这些大家伙装入小小的飞猫(FLY CAT X75)内,也好玩。速度应该不算太快,估计最多也就200左右(我还装了起落架)。但声音非常尖,听着都刺激~~
因我用较小的电池去推动,所以桨也小。这动力是可推动4.75*4.75桨的,但需要大电池和电调。

网友:
文中有个讲竞速机的帖子,里面提到的猎豹406-2,我也买了架(毕竟才100多块钱),还没装好,主要是主翼加强部分比较费工夫。
动力打算装2212-KV3500配4.5*4.5桨,40A电调,3S电。

(旁边那只是3300的6S电池,纯粹做对比而已)
到时还真要好好学习一下前辈们的玩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2860&extra=&highlight=%BE%BA%CB%D9&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