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选择机型次序。

楼主(2012-03-01):
我现在飞塞斯纳,准备入3d,再入涵道。大家换JJ的次序是什么呢。
发表一下意见吧。

网友:
还行...可以试试95元的F3A

网友:
去年四月份入魔 ,先飞的小赛,后入3d板机,年前如了一架1220mm的轻木330.

网友:
95元F3A  ---涵道

网友:
首飞塞斯纳747-I,炸无数次,中途入手64涵道F18,目前飞5次无炸机

入模时间看注册日期

网友:
F3A的飞行速度和涵道比较接近,又比涵道相对容易掌握一些。我觉得可以作为涵道的过渡机型。
飞完3D再飞涵道,可能会不适应的:3D有较多的失速动作,而涵道失速的话,炸机的风险相当大。

网友:
看你喜欢啥飞机了。
俺就喜欢入门的翼龙机型,一个翼龙飞了快三千起落,仍然在服役

网友:
个人喜好不同的!

网友A:
我入魔后的机型时序是:
易思凯018电动无刷版450直升机(买来玩过几次,可是每次都炸,没人教,也没有练习模拟器,后来没有信心了,放家里放了3年后偶尔想起才开始以下入魔过程)
启迪6通控(基本当电脑模拟使用)
T45涵道机(飞过10几个起降,炸了8次)
JR DSX9遥控器(后续买了10多个各种接收)
天行者载机+老鹰树+图传等等一整套,(整套飞丢了)
微型滑翔机(也是4通的)(这种飞机买了10多架,一半送人,另外一半自己飞和儿子飞,现存4架)
EPP330(这个飞机飞了无数起落,耐炸,最近将近1年没有飞了,所以很多地方脱胶了,正准备退役)
1米4塞斯纳(飞了30多个起降,目前还是非常正常,只是前起落架经常出问题,降落以后就跑不直,前几天刚修好,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恢复当初那种状态)
KT-330(刚入手KT飞机,第一架飞炸了)
KT-F35(这个飞机特好飞,已经飞了8架,便宜,稍微有点不好了就拆设备换KT机,呵呵,玩得很疯狂的飞机,交了好多模友)
KT-北极星水机(水机就是要有同伴一起去玩,最好备好充气船,至少也要配备一根很长的钓鱼竿才敢下水)
二战下单翼飞机(降落很困难,需要练习)
艾特翼龙(不错的滑翔机)
环奇727短卡(很暴力)
F3A(还没装起来)

总结:花了好多冤枉钱,走了很多弯路,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折腾的,到今天为止已经为航模爱好砸进去5万多 了。

网友:
7楼9楼都是强人

楼主:
fu le.....................

引用 网友A:
我入魔后的机型时序是:
易思凯018电动无刷版450直升机(买来玩过几次,可是每次都炸,没人教,也没有练习模拟器,后来没有信心了,放家里放了3年后偶尔想起才开始以下入魔过程)
启迪6通控(基本当电脑模拟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