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龙的遥控器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2-03-01):
如果要换遥控器是不是把原来遥控器的晶体换到新遥控器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 没炮塔的和功能不一样的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换遥控器是不是把原来遥控器的晶体换到新遥控器上就可以了?

不一定,如果是‘编程版’的内脏是不能跟‘冒烟版’的遥控器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