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600E DSX7+611不能锁尾.........有谁知道应该怎么设置吗........

楼主(2012-03-01):
借用千红和淘宝的图片......我611的感度线插在接收机的GEAR通道,9256插在RUDD通道.......

我这么设置了,还是不能锁尾...

611上面显示:44A5.1V或者77A5.1v都是不行...

遥控器上感度设置如图:

感度我设置成75%....

依旧不能锁尾......

还有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你确认你开启了感度通道?好像默认是不开启的、仔细研究下说明书

网友:
611的感度线插在接收机的AUX1通道 你试一下 我的是这样插得

楼主:
解决了,以上设置都是对的,锁尾舵机没有反向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