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1):
我有一台750W的永磁直流电机,打算将来做小铣的动力电源,问题:通电后转得很慢无力,并碳刷打火,将电机拆开用万用表测量换相器相临两点电阻为2.4欧,但有三个地方(如图黑线两点)电阻分别为17,24,41欧,请教各位大侠是何原因,能否修复谢谢!!

网友:
碳刷打火说明转子线圈有开路了,要换转子。

楼主:
表面看不出有开路和烧的痕迹

网友:
转子线圈有开路了,暴力拆时很容易敲断线的

楼主:
拆开看转子线圈看不出有开路和烧的情况

网友:
是转子内匝间短路吧

楼主:
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又我烧的痕迹,咋会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