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wkm 似乎 还是有缺 陷啊。。。

楼主(2012-03-01):
今天和朋友飞的时候 有三级风   自驾模式 在急停的一瞬间  四轴空中翻滚了  翻了下来。。。。唉  真不知道为何会翻倒摔下来。。。

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感度都在120左右  机架 是风火轮450

网友:
基本感度小了~

网友:
别炸机都怪飞控,好好检查整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怪飞控  只是想知道原因 谢谢

网友:
突然翻滚的很有可能是香蕉头没焊好,我曾经出现过一次楼主说的情况,好好检查好后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可是 我没有用香蕉头  直接焊在电调上的。。。下来后 测试电机都可以继续转动  而且检查了 也没有脱焊。

网友:
 这个问题嘛。
用DJI准备出的机架可以解决
具体问题嘛

网友:
你怎么就知道不是DJI 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多旋翼最可怕的一点啊,一旦出问题,一点挽回的余地都不会有,直接翻跟斗下来
别的所有的飞行器都不会这样,固定翼和旋翼机都能滑翔下来,直机都能熄火降落。
但多旋翼的优点又是无法抗拒的啊,结构贼拉简单飞行贼拉稳定!

网友:
这缺 陷是存在的,室内不太会发生,这状况在室外有风的会突然来一下,真的很难防啊。不要再怪电机,电调连接线了。检查一下不明原因是什么?

网友:
直机都能熄火降落??能滑翔下来??

网友C:
我在5级阵风中飞过,没有翻!但是电压低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检查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5级阵风中飞过,没有翻!但是电压低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5级飞有没有搞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飞 。。。我试过

网友:
五级风我飞过 没问题

网友:
你的电机 电调 桨都是什么的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不知好啊

网友E:
今天 四轴 微风悬停飞行 突然有翻筋斗了 第三次了 好怕啊。。这是为什么啊? 电池有电 没有脱焊。。悬停状态倾倒。。。

网友G:
下次飞来个视频吧。 看看是怎么翻的。

网友H:
标题
哪个方向翻的,检查那个方向的电机,电调,连线,螺丝,等把一切有可能的问题排除,电池电压报警不要太低,飞吾空时正常电池不要超过6分钟,我没吾空但有听人讲过。

网友I:
好怕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