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刀杆上的字母什么意思?有图

楼主(2012-03-01):
我只知道L代表左手车刀,R代表右,0810代表刀杆尺寸,谁来扫盲一下下?

网友:
不认识,俺也想知道!!

网友A:
以SCLCR0810E06为例,从左到右字母依次:

S代表刀片的压紧方式为螺钉式(好像是screw的首字母?),还有压板式等其他代码D,M,C,P等
C代表刀片的形状为C型(此处不是开口C的意思,是刀片的一种命名方式为80°菱形),还有诸如D,W,T等
L代表刀具的主偏角和副偏角均为5°
C代表刀片后角为7°
R代表左右手的意思,为右手车刀
08为刀方高度8毫米
10为刀方宽度10毫米
E代表刀具的长度为70
06代表刀片的大小

通过此刀杆知道刀片大概规格为CCMT0602XX

献丑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SCLCR0810E06为例,从左到右字母依次:

S代表刀片的压紧方式为螺钉式(好像是screw的首字母?),还有压板式等其他代码D,M,C,P等
C代表刀片的形状为C型(此处不是开口C的意思,是刀片的一种命名方式为80°菱 ...

好资料,收藏

网友(2013-04-12):
把委员长 请出来 他应该知道 我帮你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