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的旋转调整问题

楼主(2012-03-01):
我的MWC的各个平衡面的PID配的差不多了,勉强也可以上天了,可是:
1. 四轴本身有较强的自旋,软件上,通过增大YAW的I暂时得以解决,不知道硬件上该怎么调整
2. 要让锁定方向的四轴,按意图旋转,它不是没反应,就是往上窜,明显是
电机
快慢不搭调,这个该如何让调整?

网友A(2012-06-20):
自旋的原因应该是 罗盘没有初始化

网友B:
如果飞控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电机没有垂直向上,先目视看看四个电机是否都垂直,把其中一个或两个电机上个偏角可解决自旋问题。

网友A(2012-09-04):
玩MWC的顶一个,现在还在折腾,很多问题也不明白。

网友C:
罗盘没有初始化

网友D(2012-10-17):
请教楼主及各位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的MWC也是上天就旋转,控制不了方向,罗盘已经校准,是否还有飞控板传感器震动影响的因素?

网友E:
罗盘初始化看看!

网友F(2013-09-17):
引用 网友A:
自旋的原因应该是 罗盘没有初始化
罗盘怎么初始化?用控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