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57步进电机用多少A的12V或是24V的电源

楼主(2012-03-01):
请教,三个57步进电机要用多少A的12V或是24V的电源

网友:
24V,10A

网友:
也要看你有电机是几A的吧

网友:
12V,  的电源也敢用?  那个完全没力,   轻轻就堵转.

同样的电流, 同样的电机 ,我换成70V的电压,  当然,驱动也得换,    那电机转速能跑到1500,   并且很有力不失步.

我用16细分, F6500,  铣铝下刀0.3, 跑得呼呼的,   铣木头,不是软木,是酸枝这样的硬木, 一刀吃1CM. 也跑得呼呼的.

我不是胡说, 我真的用F6500, 用3-6MM的铣 刀都铣红木,  跑起来象切下豆腐.

说点铣木头的体会,  那个要高速主轴, 同样的木料, 我装到铣床上, 最高转速 2300,   下刀3MM,  跑起很费力, 小钎床都要跳起来了,用F1000,震动大得不得了, 木料要冒烟.  换到雕刻机上.   如同切豆腐就来了.

网友:
57电机一般是用3A驱动,    步时是恒流驱动.  但电源电压高, 确实会跑得更有力.  12V完全不行, 跑不动的.

网友:
电压根据你的驱动器而定,电源选电流最少10a以上的。

网友:
捡到宝贝了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驱动板

网友:
三个3a的步进,开关电源用5A足以,信不信由你。

网友:
24V  3A 的57电机   ,平均电流  大概在 2A  ,所以 6A就足够了 ,
说 3A其实是 峰值电流,

所以 买个 24 150 W 的开关电源就行了 ,

楼主:
谢谢各位了,有方向了,不至于乱买

网友:
俺电源是27伏,35安的。。。呵呵

网友:
电压是驱动器决定的,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大,而且电流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