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低价光栅尺吗?

楼主(2012-03-01):
在改数控/数显之间犹豫中

最近看到光栅尺3尺+1表 低价的在1300左右
牌子是 恒xx,
不知有没有人用过..耐不耐用?

如果不好的话, 干脆买卡尺来改, 就是要歪头..

网友:
用旋转编码器就好了  ,普通的机器 用不着整 光栅啊  ,

网友:
光栅才是王道

网友A:
也可以搞   非接触式的 激光 位移测量  , 精度  0.1u  ,听说也有这样的东西  ,
激光多普勒 理论上可以到  1纳米以下  ,

为什么没人用 相干的方式 测量呢   ,非要用 光栅  ?

网友B:
一般的数字卡尺都带输出口的,在淘宝见过有人卖用卡尺输出然后显示的套件,具体多少钱忘了
旋转编码器成本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数字卡尺都带输出口的,在淘宝见过有人卖用卡尺输出然后显示的套件,具体多少钱忘了
旋转编码器成本能到多少?

有套件关键字吗?  谢谢~

旋转编码器遇到回差就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套件关键字吗?  谢谢~

旋转编码器遇到回差就不行了吧?

套件的关键字不知道了,不过你可以看看这个
http://www.shumatech.com/web/products/dro-350
坛子里原来有好多高手讨论过这个问题

taobao上有一种叫机床外接显示器,不过价格也不便宜

楼主:
LS谢谢

自己从头D一个实在太累了...
不然就是先上尺,
表等以后看有没有人卖,或者零件包也行

至于"机床外接显示器 "
刚算了一下  200mmx1 300mmx2 = 920元..
还不如上光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搞   非接触式的 激光 位移测量  , 精度  0.1u  ,听说也有这样的东西  ,
激光多普勒 理论上可以到  1纳米以下  ,

为什么没人用 相干的方式 测量呢   ,非要用 光栅  ?

激光位移测量也是我想DIY的目标之一~
用激光干涉的确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度,但量程就没有了。
要调整量程的话,就是激光测距原理,干涉的其实是激光里面的载波信号。
但这样精度又不行了。
通过提高载波信号的频率,可以以降低量程的代价来不断提高精度。
但是这个信号的频率是有极限的,离激光干涉的量程还是有很大的量程空白段覆盖不到。

网友D:
激光那个貌似测距的精度是十米级。。。。

网友:
新 的才1000多 点     自已弄   造价肯定 高    还 不 稳定

网友:
淘宝有数显标尺,200mm的190这样,或者可以直接买卡尺的定栅和动栅来做,300mm定栅15元,动栅24-4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那个貌似测距的精度是十米级。。。。

那是因为用的较低频率的载波信号,量程大精度低。
一般是1000米量程精度1mm。
我记得qbasic貌似自己diy了一个100米量程精度0.01m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激光位移测量也是我想DIY的目标之一~
用激光干涉的确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度,但量程就没有了。
要调整量程的话,就是激光测距原理,干涉的其实是激光里面的载波信号。
但这样精度又不行了。
通过提高载波信号的 ...

激光干涉的方式 我到是有一方法 ,可以 比较简单的 非接触测距离  ,精度也很高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激光干涉的方式 我到是有一方法 ,可以 比较简单的 非接触测距离  ,精度也很高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

说说~
激光干涉可以很廉价的实现,但是精度高没有用,量程是个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套件关键字吗?  谢谢~

旋转编码器遇到回差就不行了吧?

装载丝杠上 ,随着 丝杠转动 ,回差就不怕了  ,至于丝杆不均匀就没办法了,如果蠕变 就用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
激光干涉可以很廉价的实现,但是精度高没有用,量程是个问题啊。

我手头有个激光干涉项目 ,等我 做了实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载丝杠上 ,随着 丝杠转动 ,回差就不怕了  ,至于丝杆不均匀就没办法了,如果蠕变 就用其他方法解决

我是指一般丝杆和螺母的间隙,
如果用滚珠丝杆的话...干脆改数控了..

网友:
好高的造价!!

网友E:
最好 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