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狗2的 请进。请教 开机默认选项

楼主(2012-03-01):
GOPRO2 设置 开机默认摄像模式。为什么 设置成功了。可是 关机后 再开机 还是 照相模式。怎么也修改不了。大家的 狗2都是这样吗?请回复啊。谢谢了。困惑中

网友:
不是设置了就关机,而是正常退出就行了

网友A:
即使你开机默认设成了摄像模式,但是如果你长按开机键开机,还是会进入照相模式的

正确的办法是短按开机键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你开机默认设成了摄像模式,但是如果你长按开机键开机,还是会进入照相模式的

正确的办法是短按开机键开机

正解

网友:
如何短按键开机,我也是每次开机就是照片模式

网友B:
按一下开机键就开了,不需要hold住几秒。

网友:
短按键开机!

网友:
原来如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一下开机键就开了,不需要hold住几秒。

原来是这样啊!下次开机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