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飞影 或者 博弈的云台的么?

楼主(2012-03-01):
准备买个云台玩两轴的~
犹豫不知道买哪家的云台
有用的大鸟出来说说
给个建议 谢了~~~~

网友:
价格如何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和xa双轴云台差不多

网友(2012-10-17):
没人知道!   飞度 和 博弈 的云台效果怎么样!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
价格如何,在哪能买到

网友B:
在优酷看到的

网友:
貌似不错高频震动消除得不错,但是增稳补偿貌似不足。但应该不是云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优酷看到的

依我看~~~后期做过软件追踪。仔细看画面,可以看得出一点痕迹的。

网友:
要上自稳陀螺的话,两个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