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用jr搖控飛玉兔嗎

楼主(2012-03-01):
有人有用jr搖控飛玉兔嗎.可告知如何設定.?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就行啊, 5,6,7通道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翼模式就行啊, 5,6,7通道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来改

這都用了.通道也接對了`.水平較正跟本沒反應.而且燈還會熄滅.跟它影片差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型号

jr 3810

网友:
你通道是不是设定反向了,1234通道要跟说明里的对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改啊,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
11X路过,表示没这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jr 3810

我用的DX6I  你是群里那位 可以小窗我 我群里也叫虫子

网友:
我用的DSX7

网友:
我也用的3810,目前还没搞清楚6,7通道是怎么用的,。晕。高手解说下。谢了。

网友:
5 6 7通道 设置各个功能 比如自稳 定高  自动降落  自动返航等  每个通道高中低档位可以设置1个功能或者多个功能  有些功能不能同时设置在一个通道的同档位上  比如 自稳和3d 详细看说明书! 如果遥控器不是高中低三档位 就是高低两档位 ,中间空下就行了!

网友:
我用9X2

网友:
我用JRXG7也是搞不定

高手出来看看吧

网友:
你的情况是需要设置反舵,上电后连接usb线,在设置软件里看各个通道的输出值,不就知道正反舵了么

网友:
用DSX7的路过,用直机模式可以完全使用到螺距通道哦

网友:
dsx7用的很好呀

网友:
我用的是固定翼模式

网友:
我用DSX7,怎么设?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都用了.通道也接對了`.水平較正跟本沒反應.而且燈還會熄滅.跟它影片差一大截.
JR的通道排列与FU系列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是1234对应1234的接线方式,你必须将你控的各通道的功能与飞控的1234(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一一对应。

并且需要查看你控的各通道是否反向,你可以连接调参软件,显示通道数据,以查看通道是否需要反向。

油门最低时,方向向左打,是会熄灭LED的,这是正常,说明书里都有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