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大家是怎么减震的?

楼主(2012-03-01):
我的载机是翼龙 用的FY31AP飞控 安装在机头里面的 用的FY20A的减震座+泡沫垫 但是半油门的时候FY31AP上的指示灯还是闪动显示震动太大 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方法减震的??

网友A:
桨是关键。

网友B:
大多数是桨不平衡

网友C:
如果只是闪烁的话,应该是木有问题的。
偶的也是一样,只要不是常亮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再就是在增稳模式下各个油门段看舵机抖不抖,如果都稳定的话就木有关系了。可能是31AP太敏感,我用指尖轻轻碰一下飞机,红灯都会闪烁。

网友D:
之前没大关注,桨确实是个大问题,最好用APC硬桨,或仿APC也行,至于飞控本身用魔术贴连接即可

网友E:
关键在于桨叶的震动,是载机最大的振动源

网友F:
魔术贴,象大家贴电池那样贴在飞机上,魔术贴会减振,怕掉下来加一点胶带松松的贴着。

网友G:
桨夹或桨保本身的同心度和安装也很关键

网友H:
热熔胶粘在泡沫棉上,泡沫棉粘在飞机上

网友I:
传感器装到泡沫上,另外,换一只好的螺旋桨才是王道。

网友J:
螺旋桨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