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油门不动好悬停些?

楼主(2012-03-02):
我发现在
模拟器
联系时。玩的亚拓700。。发现把油门推到一个点让飞机定高后。。只轻打副翼和升降。。。不动油门反而好些?一动油门就忽上忽下的。。
还是我技术不行。。请赐教。。。

网友A:
打舵时还是需要轻微动动的,否则掉高度,新手可以先忽略,高度对新手是浮云,4面过了再考虑高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四面是指 都可以控制在1m内。。而不是在空中高度。前后。左右 一动不动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m内也行,关键是持续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看来给自己下的 目标难了点!呵呵

网友C:
四面是指对尾,左右侧停、对头悬停4个面

网友:
练习四面悬停相当枯燥无味,简直就是在挑战自己的耐性极限!不过每当想到:模拟器里面的每一次炸机都免费,上真模型可就每次成百上千的零件费和修飞机的人工费,又有动力继续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