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可以洗去零件上的油垢!!

楼主(2012-03-02):
如题,请教:大家一般用什么东西可以清洗掉零件上一层黏黏的油垢!!能不能用洗洁精或威猛先生之类的???有经验的兄弟说说,谢谢了!!
另外补充一点:要容易买到,而且是越便宜越好!!

网友A:
煤油,洗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

这个有点不实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酒精

那得花多少钱,买多少酒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煤油,洗油

是煤油,柴油吗??有没有更好,更安全的?最好是不挥发的~

楼主:
有兄弟说用:磷酸三钠 ,不知可行否???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用去渍油吧,如果不方便买,用普通白酒也可以

网友:
我这有

美国产品。价格合理。
我现在外地,不日返回。上图

网友:
现常用煤油,汽油也可。

网友:
个人感觉化油器清洗剂很方便实用的!WD40是除锈用的,不是用来清洗用的!

网友:
柴油洗东西比较好,本身挥发很慢,燃点也高,安全。工件可以先在柴油里泡下,用刷子刷下,再用化油器清洗剂喷下,基本就干干净净,也没啥味道了,如果是钢铁件的话还是要上点油的,要不没几天就锈了

网友:
氢氧化钠溶液,含量在2%左右,加点温去油很好用!

网友:
工厂里都用“金属清洗剂”,淘宝上有卖的7、8块钱一袋(好像是1公斤)能用好长时间,主要是去油污,不是除锈的,有些清油烟机的也用这个,很难洗的油污用温水泡一会再洗,效果不错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献策。。。。。  万能的论坛~

网友D:
洗衣粉能洗掉,便宜(奥妙之类的高档货不算),容易买到,但洗玩后一定要漂洗,还要甩干,如果能烘干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E:
柴油洗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柴油洗得干净

柴油是不是就加油站那种0#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衣粉能洗掉,便宜(奥妙之类的高档货不算),容易买到,但洗玩后一定要漂洗,还要甩干,如果能烘干一下就更好了。

洗衣粉洗完后会不会很容易生锈???

网友E:
柴油在加油站有卖,煤油就比较难买了

网友F:
做线割的都是用拆油洗的,从没听说过出什么事

网友G:
柴油比较好,修理厂都是用这个洗机械配件

网友H:
标题
小东西和有旮旯呀的用化油器清洗剂,大的用发动机清洗剂,这些东西都是针对性的。

网友I:
烧碱加热水

网友J:
仅仅只是除油污的话,15楼的正解!
白色粉末状类似洗衣粉,10元/袋,化工商店有售
经济实用,一袋可洗上百个卡盘。。。。

网友K:
在车间都是用汽油或者煤油

网友L:
清洗剂,也有人称为火碱。

网友M:
有卖的专业清洗剂,很便宜~我用过

网友N:
发动机清洗
无毒,不伤器材表面,不伤手,绿色环保的发动机清洗剂。
效果。请移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0341

网友O:
去路边停着的大货车里加点

网友P: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购置一台汽车清洗剂400-500元那种,加工完后清洗一下就行。量少柴油比较好。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比较彻底,每瓶4元左右。

网友Q:
不知道啊!

网友R:
柴油好,平宜,不易挥发,不易生锈,就是味大了点

网友S:
洗衣粉或洗洁精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