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跟X8在承载方面的区别大么?同样5200毫安的电池,留空时间能差多少呢?

楼主(2012-03-02):
同样是650轴距的机架,X4跟X8的承载重量能差多少?同样5200毫安的电池留空时间能差多少呢
有人说X8是鸡肋,跟X4的承载差不多,求高手解答。

网友:
差的只是克服多加的四个电机的重量所做的功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X8的载重会比X4大么?
能大多少?一倍?70%?50%?还是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X8的载重会比X4大么?
能大多少?一倍?70%?50%?还是20%?

承载会大些,理论上为2倍,但实际因为自身增重以及效率问题,大致在30%-50%左右,但稳定性比V4好,耗电量会增加。我原来V4空重(全套,不含电池)大致在1650克,带电池飞行几分钟后,电机(2834)会发热,改为V8后,空重2350克,飞行稳定性好些,电机也不发热了。

网友:
不过在没有办法动机架的情况下,也只有V8的选择,牺牲了效率。如果换成8轴的机架,我想安全载重至少估计会超过3000克(同样电机)吧,这个没试过。
另外,在不变V4的模式下,也可换大一点电机和浆也可以增加载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