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6A电调打副翼的时候升降和垂直尾翼乱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2-03-02):
各位高手,请教解答,有个问题折腾了我2天,使用6A电调,一打副翼,水平尾翼就往下打舵,一直抖动不回中,垂直尾翼也跟随这副翼的动作而转动,推油门电机还正常转动,更换成10A电调问题解决,是不是电调被烧了?或者我焊接电调接线的时候电烙铁温度过高烧了电调吗?配置futaba遥控器,2204kv1480电机,2s电池,8克副翼舵机,4.4克垂尾和水平,8040螺旋桨,遥控器和接收机更换成天地飞6,电调更换成6A双天并更换舵机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电调更换成10A就无此问题,我焊接6A电调的时候温度过高有无烧坏电调的可能?谢谢

网友A:
比较象是6A电调的BEC出问题了,打舵的时候接收机供电不足。

楼主:
单独打方向舵和升降舵是正常的,一打副翼就出现其他舵面乱动现象,就是说副翼太大而且银燕舵机舵臂太长造成副翼舵机耗电过大,使得其他舵面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象是6A电调的BEC出问题了,打舵的时候接收机供电不足。

没错。 解决方法:
1、你可以拆开6A电调,在上面唯一的7805上面叠焊一个7805就可以了(从坏电调上拆)
2、更换成辉胜5g模拟舵机,耗电小,也不会出问题
3、更换成10A电调,重量差别很小
4、单独DIY一个BEC(就是用两个7805就好了)

楼主:
谢谢2位高手

本人折腾郁闷了2天,总算找到答 案了,谢谢2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