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副翼的迎角,有图。

楼主(2012-03-02):
看一架真机,观察一下副翼的迎角
调成对称的话,好像有一点迎角

楼主:
调成对称的话,好像有一点迎角

网友:
先确定十字盘是不是水平,因为真机为了开起来舒服,十字盘有微量前倾,真机不用3d,副翼有角度的话还是有点阻力

网友:
不会倒飞啦

网友:
这机是LAMA吧?

网友:
对LZ的问题没兴趣,但对图片里的机机非常的有兴趣。好图一张,收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