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遥控器改装震动报警

楼主(2012-03-02):
T8FG一直以较好的性价比为模友所称道,但有点不足就是警告音偏小,若是冬天穿着风衣扣上帽子,那么几乎就听不到警告音,这容易导致电池过放或者油机燃油耗尽,若能像手机一样有震动警告那就太好了。
俺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改装成功震动报警,性能好极了,对飞行手感也无任何影响。
以下把这个经验和大家分享。

楼主:
首先,先把控大卸八块,这个无难度,不加说明了。

调整大小

楼主:
大卸八块是为了把主板翻过来引出三根线,分别是电源正负和信号线。

调整大小

网友:
占楼  怎么没有后文啦  ?

楼主:
警告音信号的引出。

调整大小

楼主:
电源的引出。

调整大小

楼主:
线的引出位置。

调整大小

楼主:
原样装好。

调整大小

楼主: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块电路板。

这块电路板的功能是为了把警告音的输入信号经过比较、放大,最终驱动扁平震动马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装好的效果。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电路图稍候给出,便于大家DIY.

网友:
厉害啊,强帖留名!虽然看不懂....

网友:
改个震动棒

网友:
老猫太牛了,只有你老人家才能干成这事,建议出产品。

网友:
这个强,要顶!
等详细介绍~~

网友:
这个要定、活干的干净、利落

网友:
这个要去猫店改,,,,

网友:
胶带纸都用的这样专业,俺没这胶带只好去找老猫改

楼主:
电路来了。

调整大小

楼主:
忘了说一个,因震动马达的工作电压在1.5V-6V,所以震动马达要串一个16-25欧姆的电阻,不然电压过高,而且也无须震动很强烈。

网友:
等失控报告....

网友:
同求失控或者震伤控报告……同8fg 支持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干扰很厉害,记得电机引脚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干扰很厉害,记得电机引脚加电容!

呵呵,有啊,见电路图。

网友B:
猫叔,你用2年先,没问题我给控你帮我搞哈哈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好.我改的不是这样的,我是用一个光耦直接从蜂鸣器2个脚引信号,后级就一个3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猫叔,你用2年先,没问题我给控你帮我搞哈哈

我们圈一模友,不是T8的,两年多前改震动,到现在还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好.我改的不是这样的,我是用一个光耦直接从蜂鸣器2个脚引信号,后级就一个3极管,

  高手!
能否贴上电路图让大家学习和分享呀。

网友:
DIY无极限,这个要顶你

网友D:
上海的石头大侠早就改成功了,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起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海的石头大侠早就改成功了,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起正常

唉,我之前为了改这个,搜遍了我们这个论坛,想找到一星半点的经验来借鉴,
但连半个关于这方面的帖子都没有, 所以我立志改成功后一定要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圈一模友,不是T8的,两年多前改震动,到现在还杠杠的。

顶老猫,我用了2年多了,没失控过。 对控性能没影响的。

网友:
楼主太威武了  顶,,,,

网友E:
LZ神勇!

这个事我年前干过一次,也答应水水同志上帖说明,后来碍于被客户追杀完全脱不开身,就爽了水水同志的约,正好LZ上此贴,多谢了。

驱动点我貌似和你取的是同一个,时间久了有点忘记了,应该是一样吧

电机驱动电路我则简单很多,这个点的信号是方波驱动,8FG的蜂鸣器为无源(否则不会变调),驱动信号是很清楚的方波,频率依据音调不同在数K的样子,这个频率放大后直接驱动马达不会有任何不适。
电源的部分,为保险起见,取的是电池输入后进开关的头一点,不经过控内的任何稳压线路。

驱动图如下:

为了关闭和打开震动,我弄了一个机械开关在电池仓内,但是感觉很不爽,得空的打算是做一块1cm*1cm左右的小板,取教练口的某一开关通道信号控制震动开启和关闭,这个有待我被松绑后进行,届时若有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提供几块试用。

再次多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神勇!

这个事我年前干过一次,也答应水水同志上帖说明,后来碍于被客户追杀完全脱不开身,就爽了水水同志的约,正好LZ上此贴,多谢了。

驱动点我貌似和你取的是同一个,时间久了有点忘记了,应该是一样吧
...

石头大侠V5!
感谢提供电路。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客气了,电容还是要加的,如果不用MOS的话,一般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另外要加一只二极管,并且基极必须加限流电阻。

网友:
我的FF9加装的震动也来参与一下

既然楼主要看我就把控给拆开来给拍个照片给看看,图纸我不会用电脑画,只好手画了。画的不好将就看一下吧 ,只要懂电路就能看的懂,我用的元件是大路货,坏掉的开关电源里都有,看了上面的几位给的建议,我没有给电机2端装个电容,其实要安全的话还要反向装个二极管,当时我装的没想这么多就没装,也用了1年了,直机固定我都飞,技术不好的我把固定都是飞的老高老高的

照片都是手机拍的还压缩了,将就看一下吧

照片都是手机拍的还压缩了,将就看一下吧

网友:
这样改装只要找到蜂鸣器的2个脚和电源开关的引出点就可以了,而且用光偶隔离了干扰,电源直接取电池电压,对控 的影响应该很小,用了1年没见有什么影响,就是蜂鸣器一响遥控也会震动一次。

网友:
 多口说句,有改闪灯吗?

网友:
董你个猫,威武

网友:
神猫一只

网友:
顶你个猫咪董     老游

网友F:
请问LZ拆控时,主板与LCD的软排线是怎么拆的,我拆了几回都是到这儿就不敢动了,这是最后一步了,我看了看排线与主板的了连接处应该时从那儿拆,你图上也是的,可就是不知如何下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F:
还有就是高频部份能否拆下来,我看好像是连在主板上的,没拆下来。如能拆下的话换别家2.4G的高频就方便多了,如像我看到那样是连在一起的话,我是不敢去换了,请讲讲,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LZ拆控时,主板与LCD的软排线是怎么拆的,我拆了几回都是到这儿就不敢动了,这是最后一步了,我看了看排线与主板的了连接处应该时从那儿拆,你图上也是的,可就是不知如何下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高频部份能否拆下来,我看好像是连在主板上的,没拆下来。如能拆下的话换别家2.4G的高频就方便多了,如像我看到那样是连在一起的话,我是不敢去换了,请讲讲,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排线上的咖啡色压片向离开排线的方向翻开,排线很轻松就能拿下来,回去时把排线插到底重新压上就行,小心点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F:

高频板需要烙铁焊下,但是我想不出任何买了T8FG而要换别家2.4G的理由,FASST制式是目前所有2,4G控里最稳定可靠的制式,为什么要换?如果说怕接收贵要换山寨发射,那当初又为什么买8FG?何不买山寨接收?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至于你说换高平头,我只是在想厂家把它做成一体的是否就是为了防止使用者随便用别家的套装,所以此控也较10c便宜吧。

网友:
厉害啊,不过干脆买DX7s,DX8不就好了

网友G:
我想问一哈楼主这个蜂鸣器,响一哈震动器,震一哈有多长时间,我想要一个震一下要3秒钟,

网友H:
拆过的朋友们~~摇杆可以改全轴承的吗?

网友I(2012-04-14):
大师兄!俺来晚了!!现在俺也用T8了 比较关心关于T8的帖子,顶晚了!歹势

网友J(2012-09-29):
从高兄处进了改装件,改好了,真的是完美呀。

网友K:
T8FG 的强帖留名。
我的微调电位器不行了,来这里看内部结构和学习拆控了。
多谢!

网友L(2012-11-14):
这贴不能沉。刚买,等过了保修期,一定照着加装一个。我考虑可以再加装一个多色快闪发光二极管,不过不舍得外壳钻孔,看能否塞在液晶屏附近,通过窗口看到。

网友M(2012-12-24):
是不是所有双向传输的控都适用?

网友N(2013-05-02):
太神奇了傑克

网友:
很不错的DIY哦

网友O:
又学习了!有时间把我的11X也试一下

网友P:
lz 这句话是对有钱人说的(T8FG一直以较好的性价比)

网友Q:
高手可惜不太懂电,呵

网友R(2019-10-28):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还在用t8,也遇到这个问题,想改,这个贴必须顶

网友R:
是否可以单换一个更响的蜂鸣器?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稍候给出,便于大家DIY.
正、负、信号挑出来之前原本是接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