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个UNA6,兼谈A6的几个设计缺 陷。欢迎厂家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2-03-02):
朋友的一个A6充电器,最近几个月出了点问题,已经充坏了6块格氏,故障表现如下:
1、第4通道接上电池的时候电压显示错误,不管实际电池电压多少,都会显示成2.0V,并以小电流充电
2、电压慢慢上升,到4.2会停充,但过一会儿又开始充了(用保姆也一样,循环下来第一节一定会间断地充)
3、第4通道上的电池会被过充,经常充到4.5.
4、接3通道的电池,4通道上没电池也会显示1V左右的电压

朋友只能用眼睛盯着看,到了4.2V直接取下来,不能让它间断地充电,苦不堪言。

拆机,怀疑是AD有问题,看了下单片机是C8051F410,12位的AD。测电池通道0.1R的电阻上的压降计算电流,证明AD是准的。
于是怀疑AD的分压电阻有问题,找分压电阻没找到,怀疑过孔接触不良,于是对电流检测电阻之后的那条粗线加温补焊,结果充电器正常了。
随后发现冷却后故障重现。再加温,OK了,冷却后,又DEAD了......
于是试着对不同部位加温,看哪个部位最敏感,以缩小范围。最后确定不是过孔,而是背面的第四通道AQW214对温度最敏感,甚至用体温加热也能让它正常工作。

下面开始上图,单反借给朋友了,下面用摄像机拍的,大家将就看下。

查资料,AQW214是大电流光耦,相当于固态继电器。
将第四通道的AQW214与第三通道AQW214对换后,故障变成了第三通道。确认故障由AWQ214引起,可能是热稳定性不良。(正是这样,造成间断性的充电---冷的时候,充电器以为电压低,开充,满了,停充,过一会又冷了,电压再次以为太低,又开充,热了电压检测正常,又停充,这样间断的充电造成过充)

本来想用一个电阻给这个AQW214加温,让它保持温暖,在找系统主电压以准备接入加热电阻的时候无意测得系统主电压是3.3V,而旁边有个150欧的电阻压降是1.7V。
于是对这个150电阻产生兴趣,计算上面的电流大约11mA.这时发现了问题所在,这里有7个AQW214共用这个限流电阻,每个上面分得的电流不足1.8mA,而AQW214每片上面有2个光耦,每个分得的电流不足0.9mA.这还是采用平均的算法。由于个体差异,压降高的电流将更小。

而AQW214手册上说每个光耦最小电流是0.9mA,大的甚至达3mA.这个限流电阻太大,造成了光耦驱动不足。
于是试着将电阻减小为100欧(我用两个47欧的串联),经过多次测试,故障消除,充满电准确,保姆工作正常。

厂家在这个充电器上有这些设计失误:
1、光耦驱动不足,可能使电池过充!大家注意!如果你的A6有这个故障,可以依法炮制。
2、大电流的PCB铜箔过细,上面的锡层太薄,根本不能长期承受5-8A的大电流,长期使用可能因为过热,造成PCB变形或者元件虚焊,引起千奇百怪的故障。
3、平衡头本来就不能承受大电流,你看它的线径再对比工业标准就知道,2A电流对于平衡线及插头已经是超额使用,长期使用可能过热造成氧化加快,接触电阻增大,使AD不准造成过充或者充不饱,或者充电时间很长。
4、A6不过是厂家为了迎合人傻钱多的消费者,非得追求每节独自充电的错误观念做出来的怪物(用AWG20线过5-8A电流,我看是想着火吧)。
5、B6才是最好的方式,大电流充电用T插,平衡用平衡插头,这才是正规军的打法。(当然B6也得接插件好,电阻精确)具体怎么使B6精确可参考我发的另外的帖子。

下图是修复之后的:

网友:
厉害,lz应该让厂家外聘。

网友:
强贴留名,看了楼主的贴子,充电器的选择上再一次迷茫

网友:
膜拜达人

网友:
和我的故障基本一样,一组过冲,一组充不进去,,,,,已经返厂,一直没有消息。唉。。。还是不能胡乱跟风乱买充电器。。。。

网友:
看来a6现在真是大不如前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写得很到位。

网友:
 我来膜拜牛人,顶。希望能多分析,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灭A扬B

网友:
说得有道理

网友A:
1,光耦驱动是足够的,不至于犯这么低级的错误。14个光耦电流的确由150欧电阻限流输出、
  但是在同一时刻开启的光耦数目最多为2个。驱动电压3.3V-光耦的最高压降1.5V/150欧/2=6MA单个光耦电流是6MA。
  楼主的充电器不是电阻设计不对问题,这个问题还会出现。
2,PCB电流可以承受10A以上的电流。
3,A6确实不是大电流充电的利器。
请模友们不要随意去修改充电器的元件,有问题可以找我们售后。谢谢。

网友:
楼主砸场子啊,厂家坐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光耦驱动是足够的,不至于犯这么低级的错误。14个光耦电流的确由150欧电阻限流输出、
  但是在同一时刻开启的光耦数目最多为2个。驱动电压3.3V-光耦的最高压降1.5V/150欧/2=6MA单个光耦电流是6MA。
  楼主的充电 ...

厂家的人来得还是快啊。
1、关于驱动电流的问题,我晚上可能会再次用示波器实测(示波器测电压虽然也没有那么准),不过记忆中那天测的波形是一个很高很宽的脉冲再一串幅度小的脉冲。我的示波器只有两通道,不能同时测超过两个元件。要是在逻辑分析仪应该就很爽很好测了。
但我改下电阻后故障确实得到解决。应该是第四通道的那个AQW214的特性与其它有异造成的。
我朋友这个A6是去年夏天买的,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就有问题:那个时候温度高,没有问题,近几个月出问题我猜是因为气温低使故障出现。
2、至于那个铜箔能过10A电流这是纯扯淡了。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算出来可以过10A电流的?上面如果烫上一层2mm厚的锡还有可能,但实际上那上面的锡的厚度是微米级的。
事实上,从工业标准来看,AWG16的线长期使用自然冷却的限额差不多11A。你那铜箔有AWG16的线那么粗?AWG16线是多粗?好吧,就是30A电调线那么粗。可以对比下这个线的截面能有电调线粗?
好吧,也许你会说A6的强制风冷,过10A没问题。好吧,我没法实验与检测,我认,但是,那个平衡插头这个接插件能过10A电流??那玩意过1A的电流都有问题。这是硬伤,电池平衡头就是这样的,A6只是为了讨巧消费者,应大电流充电,还要单独充的要求做出来的,其实电池在硬件上就不具备这个条件。
A6是充电器厂家,不是电池厂家,对于电池结构的死结,解不开的。
B6作好了能过CE,UL之类的认证,但A6这设计用那么小的平衡插头过5-8A电流,根本就不合规。而且有安全风险。
还有保姆配的那么细的线连接A6,可能连AWG20都不如,也能过10A电流?扯淡吧。

网友:
干得不错,但没必要鄙视单独充电模式。就电池本身来说,单芯单独充电是正统,只是受到现在流行的电池pack方式限制无法对单电芯大电流充电而已。就A6使用方面来和B6之类比较有其独特的优势,就是可以无论电池S数,无论单芯电压,无论单芯容量,随时随地混合充电,比如2S+3S,2S+4S,甚至(1S+N)<=6。

控制电流使用是前提。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使用方式,不建议谁都这样用。

楼主:
插错了就等着放烟火。

致命的问题是插头插座平衡线及内部的铜箔不能承受5-8A大电流,这是电池的形式决定的。这种分体式充电在大电流的情况下,什么充电器都是白搭。

网友: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设小点电流充吧

网友:
铜箔载流量没有太大问题,即使独立平衡充,在大电流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只有两根线上有电流。其他铜箔和上可构成散热面积。

网友:
的确,插头氧化很快,平衡头很烫,缓解策略就是引出总线,不过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插错了就放火

网友:
高手过招旁人完全看不懂

网友:
A6PRO用了两年3A以下,一直没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3.5A一下充的飘过。
我是担心电池的平衡头受不了。

网友:
同样3A充电没出现过问题,我想A6还是不错的,这么多模友在用,而且A6诞生好久了,如果真像LZ说的那样,早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论坛发帖声讨A6了,不过上了700,720i DUO3还是要的,过一阵出A6+保姆,可以预定

网友:
一般都是2A一下充的飘过

网友B:
a6的并冲电流怎么算呢?
我用a6给 两组3s或者一组6s充电   a6是并冲  就是每个s都是独立的
我看每个s的电流是2a  那是不是六路全部充电的时候  需要的是2X6=12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6的并冲电流怎么算呢?
我用a6给 两组3s或者一组6s充电   a6是并冲  就是每个s都是独立的
我看每个s的电流是2a  那是不是六路全部充电的时候  需要的是2X6=12a呢?

不是这样的。这个是DCDC,如果不考虑效率,可以用功率来算电流。
6 S的功率=6*4.2V*2A=50W
不考虑效率,输入电流=功率/电压=50W/12V=4.2A
考虑DCDC的效率为80%左右,那么输入功率还有大些,实际电流=4.2A/80%=5.25A

网友:
我的HY0610有时会把电池充到4。25,返商家说测试没问题,一直放着没怎么用,不知道有没有人能解决

楼主:
楼上可以用个高精度表测下,4位半以上的。

网友:
楼主分析非常到位。A6要承载5A以上充电电流会出现极不安全情况。

网友C:
纯独充只适合F3P,大飞机还是要正统法。

我有点感慨:这UNA6从09年就那点不稳定不稳定的事儿,现在都把像lz这样专业的用户都逼出来发帖了。为啥UN就不能承认点设计上的有所照顾不周,并承认这个设计偏向来小电量电池用户呢?品牌战略不一定非要固定吧。非要说UNA6是适合所有用户的?

网友:
楼主    专业人士

网友:
刚入A6不久,看来只能小电流了。

网友:
楼主高人。我感觉着A6线路也比较细。俺也学电子的。一直不感用大电流充电。怕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独充只适合F3P,大飞机还是要正统法。我有点感慨:这UNA6从09年就那点不稳定不稳定的事儿,现在都把像lz这样专业的用户都逼出来发帖了。为啥UN就不能承认点设计上的有所照顾不周,并承认这个设计偏向来小电量电 ...
a6 也就3p 用用好了,x612s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希望A6厂家能对他的问题有个充分的解释,我还是很相信A6的。

网友(2012-04-09):
哎呀! 我的A6还在路上!菩萨保佑!能给我用两年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个并充的东西,哪个是总线啊?

A6设计的还是不错的,但不排除板子用的是小厂的产物。

平衡头是不能过大电流的,这个是这个插座决定的。要是感觉不可靠,可以自己换大的插头。

内部的线是能过10A的电流的,想知道具体原因的可以去找找PCB设计,里边有PCB上铺铜的安规标准。
但从图片上来看,这个是在允许电流和极限电流之间的一个值了。有点不保险,推荐大家不是很急的时候最好不要大电流长时间充电。

网友:
楼主强人呀   应该是某个厂家的维修部别的吧

网友:
刚入A6不久,看来只能小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独充只适合F3P,大飞机还是要正统法。

我有点感慨:这UNA6从09年就那点不稳定不稳定的事儿,现在都把像lz这样专业的用户都逼出来发帖了。为啥UN就不能承认点设计上的有所照顾不周,并承认这个设计偏向来小电量电 ...

这个话说的中肯,每个产品的面对的用户群是不一样的。平衡头大家都知道不能过大电流,想不通大家为什么一定要大电流通过平衡头冲,我一直2A充电都时时盯着

网友:
学习了,看来平衡头电流不能过高。

买了A6是为了大电流并冲多块电,但平衡头和铜箔不支持,那还要A6干啥?

我现在是B6+ 和B8两个充电器,看来我的策略是正确的。

网友:
我的两套A6+保姆,一般用5-8A冲6S电池,电池平衡头经常烧坏、保姆的插头也烧黑 。用平衡头充电,确实有问题。

网友:
同意LZ的平衡头观点,线径+接头形式,就不可能5A以上的,肯定会出问题。 但有一点,无论什么充电器充我们的锂电,电流都不要过大,建议2A,3A就可以了。

楼主能把B6提高精度的帖子地址提供看下吗? 我用的B6,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
用A6一年多,好好的。一直5.5A冲6s4000ma电,不过充电时用一个电脑电源拆下12v的风扇对着平衡头的地方吹!作用大家应该明白

网友:
学习一下 同用A6  暂时没问题。

网友:
楼主是大胡子么

网友:
看来3A是最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光耦驱动是足够的,不至于犯这么低级的错误。14个光耦电流的确由150欧电阻限流输出、
  但是在同一时刻开启的光耦数目最多为2个。驱动电压3.3V-光耦的最高压降1.5V/150欧/2=6MA单个光耦电流是6MA。
  楼主的充电 ...

楼主(2012-05-09):
回复 网友E:

GALE兄,幸会~~

网友:
再次陷入迷茫啊

网友:
我的A6也买了很多年了,  3A以下充. 没出过问题..

网友:
独立充电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啊,尤其是对老旧不平衡电池。

网友:
LZ分析透撤,顶~~~~~~~~~

网友:
看了这个贴  对充电器有点了解了

网友(2012-06-08):
楼主明明知道用调换法就确定是光偶的问题,可能因为找不到光耦换,就在光耦的驱动电流上面下文章。当然故障解决了。
其实本质就是光耦有点个体差异导致。
直接换光耦就行了。
改了电阻就是让光耦绝对200%的能被驱动起来,有点超载,但对于个体体能差的光耦可以解决问题。
10a的问题,有点抬杠了,una6本质是不错的。我觉得出8a的意思是短时间可以到8a,正常稳定工作6a应该是可以的。
不要再10a上面纠结了。一般我都用5a冲,冲了几年了也没有问题,电源是200w的。
为了安全我也不会超5a。
至于平衡线,我自己认为5a有点微热有点软,还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快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