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轴不能起飞的原因之一,桨的问题! 容易被大家忽视

楼主(2012-03-02):
中间一对是一个厂家的正反桨,两边的一对是另外一个厂家的正反桨,大家猜猜哪个可以飞,哪个不能飞?(我装上后测试根本没有升力!)

网友:
我猜...兩邊的..

网友:
 我用的貌似是两边的。。5元一对的

网友:
两边的浆几乎是平的........怎么会有这种厂家呢,做事儿不用脑子啊

网友:
边上的那一对吧。

网友A:
螺距大小不一样而已,两边的,螺距小,适合高速旋转场合,属于快速桨。
中间这一对的螺距大,适合低速旋转场合,属于慢速桨。
通常快速和慢速,大约以一万转/分为界吧。

网友:
跟你电机有关,厂家比diyer毕竟专业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大小不一样而已,两边的,螺距小,适合高速旋转场合,属于快速桨。
中间这一对的螺距大,适合低速旋转场合,属于慢速桨。
通常快速和慢速,大约以一万转/分为界吧。
边上的两支桨,是肯定不能用在四轴上的

网友:
 边上的怎么被你买到了 !

网友:
1038和1060放一起就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