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图纸

楼主(2012-03-02):
那位大侠有    数控车刀图纸     和刀头图纸     我手里有点T10钢     准备弄 几个数控车刀

网友:
量刀片自己画就可以,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最好有   图纸     这几天我可用CNC加工

网友A:
几十块一把还自己弄,够折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一把还自己弄,够折腾的
没加工条件是要去买的,自己弄的一般不用调刀高直接用

网友:
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加工条件是要去买的,自己弄的一般不用调刀高直接用

我宁愿用磨床磨块垫铁

楼主:
几十的刀  不想用    我有加工条件      还有工具钢 有点T10材料的       准备弄个可调刀架    也可用T10材料弄     楼上用的PRO/E吗      还是UG         中间的像UG

网友:
T10的钢是手动工具钢,很脆,比如锉刀,锯条用钢,因此不建议用T10

楼主:
调制处理      不热处理       不处理直接用   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十的刀  不想用    我有加工条件      还有工具钢 有点T10材料的       准备弄个可调刀架    也可用T10材料弄     楼上用的PRO/E吗      还是UG         中间的像UG

数控车刀柄不是几十块难道要几百

楼主:
数控车刀柄不是几十块难道要几百          用过三菱  可肯纳的吗       还有 山特维克的       几百是 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