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电脑来控制飞机,请高手给个思路

楼主(2012-03-02):
打算通过电脑的串口和遥控连接到一起,估计中间会用个单片机之类的转换成控可以识别的信号,问题是要接在控的什么地方呢?
目前手里有个淘汰的天地飞6C,打算通过这个试着控制四轴,希望能知道用单片机需要转换成什么样的信号?然后这个接在控的什么地方能让控发射出去?

网友A:
哈哈,楼主和我的想法一样的
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我有个PPM的72的功率放大器,要是电脑的音频输出能输出PPM模拟信号的话,就可以通过放大器把信号发射出去了

楼主:
哈哈,要是能用音频输出PPM信号就更好了,这样就更简单了,只不过担心其信号质量会不会失真什么的

网友A:
相当于用模拟器接电脑玩一样,只不过流程反过来了,我觉的开发个软件倒是真的

网友B:
用电脑没有控的手感啊

楼主:
只不过是换一种控制方式,有谁知道我给天6C接什么样的信号,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网友C:
原帖由
钛镁合金
于 2012-3-2 13:51 发表
用电脑没有控的手感啊
电脑加个摇杆脚舵,改玩无人机

网友D:
用电脑控制主要还是航线控制有玩头,另外就是机载设备的数据回传和处理,说白了就是数传电台

楼主:
主要是希望能通过电脑控制,通过机载的GPS,自动飞行到某定位点上去

网友E:
延时太大,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