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郁闷了我!大伙儿的床跳动多少啊?

楼主(2012-03-02):
前段时间闷车撞车几回,想重调下精度。把我的0630小床卡盘拆了,图上那儿打表外圆是9-21就是12格,每格0.001,就是1丝多点点喽;但是这个位置用手上下使劲的话,是2-35,上下3丝多了,这个是嘛情况啊?主轴承已经旷了?现在调了卡盘一上午,外圆也有些浮锈,最好的时候卡盘外圆跳动1丝半,但这个时候卡盘夹个10mm的白钢棒,在100mm处跳动能到0.2mm。郁闷了我!连没拆前的效果都达不到了啊!

测法对不?刚传错了

测法对不?刚传错了

网友:
设备都不是用坏的,,是拆坏的。。。

网友:
我是感觉旧车床达到0.03同心度很不错了啊!

网友:
卡盘用过一段时间需要自己车下的,反正以前在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时候都是这么做的,夹持个圆孔盘车下需要使用的卡爪夹持面

网友:
我的打主轴上有0.03,打卡盘外圆有0.1左右,也懒得搞,直接把爪子自宫下。。

网友:
我的CJ0618夹16的光轴,在100mm处跳动0.03mm,原来装的时候没注意偏得很厉害,后来先上山轨那头的钉让主轴跟山轨垂直,再上另一边的钉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谁叫咱是半瓶子晃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半年前到我手里时,打百分表卡盘基本就不动啊!这个床很少用的以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装上了,调来调去结果还是不爽,再在坛里扒下坟哪天又重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招学习了,回头检查一下!

网友:
国标是 (神国) 卡盘处圆跳动5个丝

网友:
高精度党!!

用千分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俺乐了…问题是在装夹后跳动大啊,10cm处0.2mm了都,还有最纠结的是主轴上下手提按有3丝多了,这个正常吗?原来表都不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我现在用的那个百分表怀疑是买到假哈量的了不放心,另一个正品年代久了缺好油没用它呢

网友:
精度是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