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V911的陀螺仪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3-02):
想换个
陀螺仪
,但家里没放大镜,观察了半天,好像是C139?

网友A:
类似村田的陀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型号一般都写在元件上的,本人的是C131,第二行写的是7E391,由于之前炸过,补焊后有一段时间能锁尾,但可能还是受了内伤,总会间歇性发作,遂上淘宝网查找,但一直没找到该型号,不知其他型号的是否能替代

网友C:
应该不会高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用放大镜看的吗?

网友D:
 这个也能换

楼主:
原帖由
永远DE梦
于 2012-3-2 20:11 发表
 这个也能换
应该可以,但具体什么型号看不出来

网友E:
直接换板呗

网友F(2012-09-02):
就是村田的,我在网上5.5元买的可以用

网友F:
另外还买2元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