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雾天飞我的红猪号

楼主(2012-03-02):
广东这两天超级大雾啊。没有参照物大家应该很难有速度的感受。第一次在这边发帖~纪念一下
xxd2218 3150kv apc6*5 65a电调(虽然测过只有46a左右的电流,以后再换动力)2200ma 25c3s

楼主:
可能3s能力就这样了。。。。之后试试6s

楼主:
是的。大雾到只有100多米d视距

网友:
kV3000多的直升机电机上6寸桨?这个世界颠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呢?速度还是比较的慢。。。。。我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呢?速度还是比较的慢。。。。。我觉得

kv超过3000的电机一般情况下只能配到4.x寸的桨,否则就是工作在超载状态,会损害设备,严重的当场冒烟。另外,你觉得桨越大飞的越快吗?

网友:
还是比较休闲的哦

 楼主的桨不算超得太多啦,有人还用2218 6s 6*5 花牌1200mah 6s=40a电流呢,本来飞高速度就是要超负荷的,在这个速度下,只要电调可承载电流够,电机冒烟的机会还是不多的。当然,速度的快慢不是单纯电机+桨就可以解决的,还有飞机本身的问题,像空气动力学、阻力等等。期望楼主再接再励,早日破百。

网友:
这个机子不把机翼裁小想高速很难。我的用2212 1400kv玩的像飘飘机。高速 的话至少每边机翼短5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用过4.75*4.75   5.25*4.75最快就是现在了。

楼主:
我这样飞。4分钟下来电池3.8v。暖手。电机,电调微温

网友:
还以为是宫崎骏的红猪···

网友:
我还以为真的是红猪动画里面那架呢

网友:
你好 我也有架和你一样的JJ 我电机是KV1400电调是40A的现在想换马力大的要KV多少的 电调要换什么的啊 还有浆要用多大的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是乱配的。听说2212 2600kv apc7*5挺厉害。买个60a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乱配的。听说2212 2600kv apc7*5挺厉害。买个60a电调

用7.4V电池是可以试试的,11.1V电池下就千万别试了,究竟烧什么很难说。

楼主:
有模友飞了。好像还没听说烧了什么 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