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DIY直流电机主轴精度问题

楼主(2012-03-02):
今天又打表测了下自己的DIY直流电机主轴,夹持的3.175雕刻刀转动主轴夹头同心度0.012MM,但是用手拉动电机轴头表上Y轴方向显示0.1Z轴方向显示0.05请问大家的DIY主轴有这么大的误差吗?

楼主:
不是的是日本的直流电机自己加上了ER11夹头而已,轴承是换的二手P5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主轴啊,是德昌吗,我的德昌还没有这么高哦

你说的德昌电机好像产地是国内的香港吧?775电机没有轴承,就算有的话同心度也在0.05吧用途不一样而已

网友B:
我的有1毫米,呵呵!

网友:
电机轴直接装刀夹的?一般都做无动力的.不然电机坏了整个都废了

网友:
使了多大劲,用最大力短时拉推,0.1MM算狠的了,3万多得木工雕刻机也就这水平,固定龙门光轴版的6050雕刻机可到0.4MM

网友:
是不是把机架拉的变形了啊

楼主:
我拉的是刀杆啊!昨天调整了下主轴同心度达到了0.01MM呵呵和满意把机架螺丝重新加固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1毫米,呵呵!

怎么会差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