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800陀螺仪用在A5水机上了

楼主(2012-03-02):
KDS800陀螺仪用在A5水机上了 立起来装,锁升降舵。有效果。以前动油门就上下乱窜的现象没了。能保持直线。以前每飞必炸,现在飞了6块电池,不用修机。请教一下,刷好固定翼模式的79元KK板已买到,想在A5上试一试,不知该如何接线及解锁等,请高手指导。陈伯能讲一下吗。上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嘿嘿,海风我也有。
海风飞之前要把前面的可拆卸座舱盖子做一下加固,就是把前部包一下,不然降落时如果角度没控制好,水流很容易把座舱盖掀掉。我第一次飞时没注意,结果飞机降落时没落好,盖子被冲掉,座舱进水,当时就断电停河中间了,最后让钓鱼的给我拖到岸边,但是因为泡的太久,挂了个电调…………

网友:
每个机炸的够惨的

网友:
装这个成本不高么,a3飞控比kds800划算吧

网友:
这飞机也太残不人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