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自制履带车或坦克里面两个动力电机怎么接控?

楼主(2012-03-02):
自制履带车或坦克里面两个动力电机怎么接控? 要能混控。

楼主:
能不能不用波箱之类的,直接混控

网友:
一般的遥控器有混控的,如果不行就买V尾混控器

网友:
用V尾模式就能实现双电机混控。其实唯一需要驱动板的是开炮后座功能

楼主:
用混控,电机怎么接呢,只有一个电调啊?

网友:
每个电机各用一个电调

楼主:
每个电机各用一个电调, 电调怎么接到接收机上呢?

请高手耐心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电机各用一个电调, 电调怎么接到接收机上呢?

网友(2013-03-24):
新手不太懂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相同问题,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