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雕刻机可以铣铝么?

楼主(2012-03-02):
RT 望解答

网友:
论坛的勇士们都忙着雕铁呢,铣铝简直就是对pvc机的侮辱。

网友:
铣刀足够利
给进足够小

莫说铝,就是钢都可以。。

PVC的结构强度低了,,你给它的受力,保持在它的承受力范围之内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三轴都使用带座光轴的都可以凑合用

网友:
顶起来,我看林大夫的视频,貌似铣铝是很快的,不知道电机是不是更换过了?

网友A:
实践下来,
其实,能比较顺畅铣铝的关键是主轴功率足够大,800W以上。
机架强度够不够,只是精度差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践下来,
其实,能比较顺畅铣铝的关键是主轴功率足够大,800W以上。
机架强度够不够,只是精度差而已。

哦,明白了,多谢多谢,哈哈

网友:
我试过机架都变形了刀还不会断! 慢慢来也没出过问题,PVC板用厚点机子做小点(行程)好用

网友(2013-10-01):
实践证明,PVC机结构增强一下优化一下,雕铣铝是可以的。15mm厚的PVC板做的机子,设计得好的话,整体刚性也不错。值得注意的是,现在DIY常用200W2手伺服电机做主轴,虽然大家常加接一个ER刀杆,看起来比较粗,那个电机轴只有8mm,反而那个轴是瓶颈。换成电机驱动无动力主轴或者800W主轴,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只要机架的刚度、强度足够高,应该没有问题。
如,铸铁床身的铣床能加工比铸铁强度高的多的材料。

网友:
不考虑精度的话。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