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小涵道,不知以下哪种机型比较好飞

楼主(2012-03-02):
看到TB上50小涵的价格蛮好的,所以想入一个,但是实在没试过像真机。
目前可选的有F/A-18大黄蜂、A4天鹰、F-22、L39、F-86佩刀、F-16隼、F-35、AMX这几种
其中,不喜欢F16、amx、l39的样子,故而PASS之.F86因为翼面太小,估计速度会比较快,也待定吧。比较喜欢前两个的蓝天使涂装。
请各位前辈们在剩下的几款里帮我选择一下,哪一个的安定性会更好一些,毕竟这么小的机器,配上近480G推力的涵道,动力不算弱了,速度太快的话,以在下的能力很难控制...

网友:
T45比较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木有T45啊,真不明白,为啥下单翼的反而是最好操控的,看来只能A4了,虽然是三角翼,但是翼面还算大的了

网友:
A4 ,AMX,F22,F35,好飛放電位寬闊
,F18電位很窄

网友:
蓝天使涂装拿手里看很不错,飞起来的话最好是大晴天,要是阴天能见度不好的话不好分辨姿态。

网友B:
回复 楼主:

L-39其实挺好的,RealFlight G4里就有。一般好飞的就不好看。

本人力挺F-22与F-35,但都不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L-39其实挺好的,RealFlight G4里就有。一般好飞的就不好看。

本人力挺F-22与F-35,但都不很好飞。

L39天生有个问题,他的水平安定面是带个负角度的,也就是天生带拉杆。如果飞正飞还没问题,倒飞的话顶到底都不一定顶得住,所以不适合用来飞特技。请斟酌。
可惜你不喜欢F16。我们这里的F16装好后是最好飞的。

网友:
个人比较推荐老美的F22/35机型。主要是有效翼面积大,翼载荷小,降落难度比较小。至于好飞与否,估计与调试、重心安排有关。
F16的翼面积是相对较少的,飞这款机的好多是看中其速度快,不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