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20D01严重不锁尾

楼主(2012-03-02):
M120D01,严重不锁尾,飞机向左(对尾)自旋。方向杆起作用,但不能稳住,反复尾中点,也不起作用。齿咬合正常,尾传动也顺滑。换了新尾舵,故障没有变化。观察发现,在加大油门时,尾舵摆臂向尾部摆动,加大了飞机向左自旋,是否是2616V坏了。

网友A:
可以这样试一下:
拔掉电机插头,上电推油,打左右、打前后、打尾舵,看看是否正常?
然后将尾桨打到中位,用手左右摇尾,看看尾翼有没有跟着变化、方向对不对?
非常可能是控里的某些设置搞乱,造成上述情况,如果摇尾舵机没有跟着变通常是锁尾被关闭了。
有时候会不经意触动了左上角的开关也会关闭锁尾。

网友B:
如果你是2801的话。看看开关AUX2/GYRO 是不是被推到1#位置了!
我0#位置是90%
1#位置是25%

网友C(2013-05-25):
可能是尾伞齿内孔D变O了,昨天我的机就排查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