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雕刻机3040的能雕透4MM的合金铝吗,请教高手

楼主(2012-03-02):
想用4MM的铝板雕一个镂空的东西,比较复杂,一般的雕刻机能做到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前提条件不成立

网友B:
什么是一般的?

楼主:
就是一般的铁板机,主轴200W的

网友C:
你没有提吃切削量和时间

网友D:
 听人说是可以磨透的~

网友E:
只要给个耳挖我,我就能挖穿长城!

网友F:
有人个小机机。到现在没试过铝。好象不行。不过要看什么刀。用什么刀可以加工铝哟

网友G:
主轴200w没戏 干活的电主轴至少要1.5kw的才有点力气 f值也不能大了 还要看你有什么铝 粘刀的铝材比钢还要难得啃 好些的铝就好啃 还需要切削液配合 用什么刀也很重要 条件太多了 哪怕走刀的方向都会关系到刚性的 还有xyz的动作电机 步进还是伺服 多大力矩 多大导程也是问题 铁板的结构 厚度 什么样的导轨也影响刚性……

楼主:
步进电机是57的,估计太小了吧,

网友H:
我用老林得pvc机都干过铝呢

网友I:
主轴功率,转速,刀具.ZXY速度都有一定因素.啃铸铝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J:
中 国古代有个老太太在石头上用大铁棒磨绣花针,如果老太太有个砂轮机效率会更高。雕刻机也一个道理,你4mm厚的铝板,你一刀吃4MM,那对于普通雕刻机的能力来说不现实,一刀下0.2MM那就是多走几趟,在石头上磨绣花针,但有足够的时间总能磨成。

网友C:
吃刀量和时间

网友A:
这个和能不能雕透没关系,用木头板做个机器都可以,关键是效率问题,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以为是一刀透了,其实都是一层一层切的,和刀刃高度有关

网友K:
下切步距0.05,F50,加冷却,别说铝板,钢板也可以透

网友L:
雕30MM厚 6061的飘过。。。有兴趣看我BLOG照片
http://cslzgts.blog.163.com/

网友M(2012-06-10):
我自己的机器 铸造铁的 主轴2.2KW台湾上银方轨 丝杆 双螺母TBI的 用4毫米刀具F2500 深度0.5 吃穿4毫米铝板只需要8圈 就可以了 至于需要多少时间 就看你的零件周长了。

网友N:
用大铁棒磨针,那个老太太真有钱!: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