憋了这么久,终于空出时间把v机架飞上天(内有半年省吃俭用的结果)

楼主(2012-03-02):
mk电调现象:电调会自检,但自检后红灯闪几下,然后又闪几下,启动不了。望了望去,结果发现一个mos管烧了,能闻到气味。

网友A:
 好换个飞控了!如今飞控都是白菜价了!

楼主:
找了个fdd6637换了上去

效果不错,能启动

机架是上次设计的,因为时间问题,一直没装,这两天空出点时间,装了下

用防松螺丝锁上,安全些

固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换个飞控了!如今飞控都是白菜价了!
还是对MK情有独钟

楼主:
轴距650mm

装上电调,电机线走铝方管内,好看些

最激动的时刻来了,天地飞6A 72M用了4年多了,因为这遥控容易受干扰,飞mk时炸了不少,各种无法解释的奇难杂症,例如无故会抽动一下,几次载相机都炸了,还好相机够耐摔,刚开始以为震动问题,一直把心思放在降震上,发现还是会无故抽一下,但航拍却稳了好多好多,从一开始就没体验过果冻是什么,会不会炸一般飞10次炸2次,不是个人飞行技术差的炸机,每次飞都操着卖白粉的心,一个起落下来满手心大汗,4年过去了,白头发多了,手心也差点长出汗毛。好久前听说2.4g的遥控器不易受干扰,futaba更不易受干扰。半年前感冒发烧,躺在床上2天就一直想要换遥控器的问题。看中了futaba10c,在论坛上抓住“冰山一角”一直问,最后决定就买10c了,开始存钱,省吃俭用半年每天只要不是饿得太惨,一顿就一碗粥,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会打牌,不会打麻将,不会唱k,早餐起得晚不吃,暑假去公园卖点玩具,寒假帮家里忙,没去赚钱。一直在模型路上艰难前行,来得不容易,只会让我更珍惜。半年过去了,t8fg一阵轰动,内心一犹豫,又来论坛抓“冰山一脚”一直问,最后决定买t8fg了,在这里特别感谢“冰山一脚”的热心回答。

从样子看还是不错,自己设计,又有波折,有点感情

不带电池781g

楼主:
平时宿舍没地方放就吊着

2200mah 25c的电池飞了7分多钟,下来单片电压3.82v

中心低了,翻机炸的可能性低,只会侧炸飞过去桨扫地,炸过一次,看着它想翻过去倒炸,结果翻不了,只能侧炸,什么损失都没有,就桨磨了下地,飞控、接受都在中间被保护着,怎么炸都炸不坏飞控,真开心,感觉还稳了些

最后视频一个,对机架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楼主:
油门不一直收推的话会挺稳,有风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
楼主机架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形状!有创意 独特!楼主的控  我只能流口水!

网友:
创意不错,安装相机也方便,不用高脚架了
但是还是有问题的,第一,4个电机都保持在一个平面比较难调,第二,一炸就完.........

网友:
飞控是mk1.3还是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意不错,安装相机也不叫方便,不用高脚架了
但是还是有问题的,第一,4个电机都保持在一个平面比较难调,第二,一炸就完.........
翻过来,放在地上就知道平了没。耐炸感觉比十字的耐,打个比方,一炸 臂先下的话,中心在下面,会滚下,力压不到臂上,伤害不大,屁股下的话好像没什么好炸的,反正飞控炸不到 ,铝方管是便宜的东西,而且强度够大,云台过几天试装下看看。

网友C:
桨上的透明胶布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上的透明胶布是干什么用的?
平衡桨,减少震动

网友:
倒过来正金字塔型飞会不会更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