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的小床加一个简易磨刀、切割机

楼主(2012-03-02):
小地方、小车床经常遇到磨车刀和切割材料的难题,最近买到机体直径为60mm左右的角磨机,再到废品店买了块铁板和直径80mm左右的空心钢管做了一台简易磨、切机,试了下还过得去,以后那些打刀的事就可以少发生了,不过用完了要立马打扫干净,别让沙粉末变为研磨砂磨坏自己的车床。

楼主:
磨车刀----先要调整好角磨金刚盘的角度,以便磨出合适的车刀刀头角度。

楼主:
磨出车刀效果

网友:
构思很好  注意保护导轨面

楼主:
磨出车刀效果---续

楼主:
切割材料----先正位切刀(让切盘与三爪盘面平行)。。。。。。不然自动进刀会出现麻烦。

楼主:
先试切方管----这是车床切刀不好做的活。

网友A:
切割的时候卡盘转吗?

网友:
架子做得不错,角磨机速度快,应该把罩装上,不然生命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网友:
图片看,,卡盘是转的,,,,,,,,,,,,,,角磨机也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的时候卡盘转吗?

从照片的动感可以了解卡盘是转的。

网友:
感觉很危险

网友:
楼主是走钢丝的人 鉴定完毕

网友:
买个保护面罩就可以,绝对安全。这个玩过!~~~比用和拿着安全100倍

网友:
可惜了导轨!

网友B:
角磨机不危险,现在片子质量都很好。

网友:
三爪卡长方形就是悬。安全第一。感觉这样用角磨机也伤导轨。

楼主:
拿了一段500mm长管,试切----因为长了只用50转/分。

网友:
楼主做过中心架吧

网友:
磨车刀就用的切片吗?

网友:
效果不错,就是看着悬了点~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做过中心架----但买过。

网友:
最近也做了一个,是利用角磨机架子的安装孔固定的,可以多角度回转的。

网友:
想法不错,注意安全,我也用类似的方法玩儿过,高转的磨片比啥车刀都好使,而且,应力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的金刚盘,角磨速度11000转/分,磨刀比普通砂轮快,磨白钢刀只能轻点----不然要烧坏白钢刀。

网友:
伙计,这样做很危险。要把中托板燕尾的间隙和中托板丝杠间隙调整好。

网友:
用这个可以当个磨床啦,把切片换成抛光片试试看效果如何啊?

网友:
好想法,值得关注!

网友:
呵呵,相当于给车床加了个动力头。。

网友:
档板怎么拿掉了?万一出事,医药费够你买十几台床了。

网友:
做法很不错,就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的确是有危险的,尤其切料过长时,还是想办法提高安全性吧,不适合大家模仿

楼主:
磨出的一把车刀----试了一下效果。

网友:
效果不错

没想到外径也可以去圆管"锈皮"很好,马上添加防护罩哦

网友:
哦还要注意防尘,,,带防毒面具,,

网友(2012-05-03):
这个很实际,准备模仿一个。

网友:
角磨机一定要带有护罩用!长度较长直径又粗的工件一定要上中心架。楼主一定要注意呀!

网友:
这个床不小

网友:
除锈最好用钢丝刷,角磨机一定要带护罩,我用角磨机都打碎了几个磨片了,就是因为带护罩,双手拿得紧,没出事,长管还是得用中心架,免得管子甩出去,就悲剧了

网友:
 注意保护导轨面

网友:
安全第一呀

网友:
提心吊胆的

网友:
其他都挺好,就是两个地方得方一下吧

一个是防护罩
另外一个是那导轨,好歹也护一下吧,看着角磨上车床,就心疼那导轨,好好的床子,别把导轨给毁了

网友:
谢谢分享,金刚盘在哪里买的啊?多少钱?

网友:
方法简单实用,就是觉得1万多转的角磨机比较危险,楼主用三爪盘夹持方料与四爪夹持有什么不同感受?正想买个四爪、考虑中。

网友:
这个切断的方法比用切刀经济,有些管类的切刀切容易扎刀,这个切没问题,还有就是那些伸的很长的也能突出这种切割的好处,早想做一个了,但是不会和楼主的一样,我想做个无动力主轴,然后才用电机和皮带动连接主轴,这样才能算的上外圆磨,直接夹个角磨机的话只能做粗活用,抖动太大磨个轴承位不好控制尺寸。

楼主:
振动是大点,声音更吓人,这是动手玩玩。很多情况下还是要用振动小的磨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不危险,现在片子质量都很好。
还是有危险的,前几天我就碎过一个切割片,手背划出一道3厘米左右的口子,还好不深。心惊胆战,打到脸就完了。背后机器的铁皮门被砸的凹下去了。

网友:
角磨机没有精度

网友:
角磨机一定要带有护罩用!

网友(2012-07-30):
很受启发,但是感觉很危险。

网友:
楼主很大胆也很幸运。建议以后不要这样干,道理很明显。

网友:
我不赞成这种玩法,第一伤床子,第二没有防护太危险,应当立即终止这种用法,以防误导其它坛友

网友:
简单实用
楼主弄的不错    有时间效仿下

网友:
此方法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