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地飞06A遥控距离为什么只有20米左右

楼主(2012-03-02):
我用天地飞06A来玩越野车遥控距离很近,根据网上有人提的建议,我把晶体和发射管都换了,
电池
也不缺电,结果还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请高人指教

网友A:
是72MHZ的还是2.4G的?天线有没有接好?发射管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天线拔出来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线没有问题,原来以为是发射管老化的问题,我用c1846替换了c2314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天线拔了,要是一节也不拔大约只有两三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72M的,晶体也换过了也没用

网友D:
这个控的抗干扰能力极差,跟电调近一点不行,我的调到最好还是200--300米经常失控,只好升级飞梦.

网友E:
回复 楼主:
出否?278367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