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问过大疆技术一个问题至今还没有答 案

楼主(2012-03-02):
关于WK-H50米限高的问题有个疑问一直不解,于是问大疆的技术也没有明确的得到答 案,不知道在这里能否得到解答。
问题是:WK-H的限高是从飞机打开接收电源时飞机的海拔高度开始计算的,那么假如我是在山顶起飞,飞机一直往山下低海拔的地方飞,那么是不是到—50米的时候GPS模式变成姿态模式呢?还是这样飞没有高度限制只有到+50 米时才有限制的呢?希望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

网友:
限高是指起飞点向上50m,限低应该没有的。不过,我在想在自助降落激活的情况下,飞到0米时会不会就悲剧了,待工作日帮你确认下

网友A:
低于起飞点飞行没有问题的,自主起降不光要探测高度,还要确定你的油门杆位置

简单来说,油门杆最低,说明是在最大下降状态,探测的高度也一直在变化,那就会飞到低于起飞点高度了,对吧;油门杆最低,而高度始终不再变化,说明机体到达一个降落点上,经过判断后关闭油门输出,即自主降落了;因为即使你飞行低于起飞点高度,想悬停在那里的话,油门杆还是要打一点的,肯定不在最低点上

山顶开机后气压高度计会记录起飞高度,可以拿到山下去起飞,最高GPS姿态模式可飞行到山顶起飞点+50米高度,不过要注意wkh会很耗电(5W左右),别拿下来才发现接收电容量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于起飞点飞行没有问题的,自主起降不光要探测高度,还要确定你的油门杆位置

简单来说,油门杆最低,说明是在最大下降状态,探测的高度也一直在变化,那就会飞到低于起飞点高度了,对吧;油门杆最低,而高度始终 ...

感谢千红的解答,如你所说山顶开机到山下起飞仅仅是耗电的问题就好办了,假如我买个双路供电的模块配一块大容量电池在海拔800米的山上开机,到山下拔掉大电池换上正常飞行的电池岂不是可以爽飞到850米了,飞完还是继续大电池供电回家再换上交流变直流(我就不关机了)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B:
直接打电话问客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电话问客福呀

问了,说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要与同事研究一下。

网友:
千红回答的是正确的  我已经去电咨询过了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