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无法启动

楼主(2012-03-02):
小三按遥控器上的启动键无法启动,电池都充满的,晶振也插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导致的呢,遥控器的问题,还是里面的电路问题,没拆过也没怎么玩过啊

网友:
换板吧,中置板或者电调,肯定是这两个的问题,我的也是这问题。换过之后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置板是哪一块啊

网友:
就是坦克上接晶振的那一块

网友B:
不是频率没在一个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频率没在一个档上?

频率没在一档上是那没声音版本的,LZ说提冒烟声音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我的坦克都是在你家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坦克都是在你家买的

把坦克拆开,拔弄一下线头再试试,不行的就得换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