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的电脑电源能给充电器当电源吗?

楼主(2012-03-02):
其实那电脑电源不能说算坏的,只不过用起来声音大的像拖拉机,后来拿去检测了一下,JS冒似直接短路测了一下电压(他也不怕烧了他的铺子,不过当时没戴眼镜没看清),说坏了。请问这种情况的电源修好了能不能给充电器用啊?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这种电源,没问题。你绿、黑线短接一下看看电源风扇工作不?

网友:
能用就行啊

网友:
别动不动就说别人是JS好不好,电脑电源的的最简单检查就是把排线中绿线和黑线短路后看能不能启动,来判断电源好坏。如果是好的,能用,但是也要改装一下。声音大一般就是风扇问题。

网友:
我一直在用,改装了一下,直接T插口内置

网友A:
 有人可以發個短訊來解說js,是啥.

學習一下不同的語法..真的想不出來.

网友:
我也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可以發個短訊來解說js,是啥.

學習一下不同的語法..真的想不出來.

JS=奸商

网友:
放心用,没问题,找到启动线就OK,另外注意正负

网友:
俺修过电脑电源很多,有在充电器上没问题的。但要会启动电脑电源喂。

楼主:
标题

就是担心修过的电压不稳定(其实在坏了后我用过一次,一段时间后出现了蓝屏,之前没有过),电源风扇倒是不担心。谢谢楼上各位啦…

网友:
电脑电源如何启动?我插上电风扇不动,请详细说说,我把电源拆下来,看着一堆线,一点都不懂.

网友B:
是双排10孔插头中的绿线和黑线短路来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双排10孔插头中的绿线和黑线短路来启动吗?

我覺得電的東西, 還是小心點好, 找個認識的人教一下, 幫你看一下比較安全

腳位在這裡

Wiring coming off an industry standard circuit board will be:

ORANGE        +3.3 V
YELLOW        +12 V
BLUE        -12 V
RED        +5 V
WHITE        -5 V     (May not be present on recently manufactured supplies)
BLACK        GND
GREEN        POWER-ON    (Active high -- must be shorted to ground to force power up)
GRAY        POWER-OK
PURPLE        +5 V STANDBY
BROWN        +3.3 V REMOTE SENSING

网友:
14楼回答的非常清楚,电源好坏自己量一量就知道了。声音大主要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谢谢指教,我找个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