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今天什么日子,一天之内V911就完蛋

楼主(2012-03-02):
之前玩了几天,也总摔,都没大事,同事连夸机器抗摔

没想到今天一天之内,飞机就废了:

断了起落架两处

机壳大碎裂两处

丢平衡杆配重一枚,配重槽断裂

垂直尾翼快断了

修不修呢?都是胶粘的,感觉修起来会很麻烦。

换起落架还要焊线,我手笨啊。

楼主:
起落架左侧前端断了,然后跟主架粘合的地方断了,换起落架用换主架么?

垂直尾翼有用么?不要影响飞行么?

平衡杆配重有没有其它方法修补?比如用两块橡皮泥塞进去

网友:
人才····你要是玩  亚拓 700 就好  绝对支持

网友:
暗伤无数,今天来个总爆*~(爆~发)

网友:
还修干啥,直接买个新的。。

网友:
貌似有空机卖,你搜一下,好像是35

网友A:
这是人品问题。我的怎么炸也不烂,想烂都难哦。

网友:
修V911....還不容易吗?

引用 楼主:
之前玩了几天,也总摔,都没大事,同事连夸机器抗摔

没想到今天一天之内,飞机就废了:

断了起落架两处

机壳大碎裂两处

丢平衡杆配重一枚,配重槽断裂

垂直尾翼快断了

修不修呢?都是胶粘的, ...

复LZ:

还不容易吗,先补著玩玩:

(1)  起落架断处用一小段牙签加502接驳。用热溶胶也行。

(2)  壳罩从内面,粘胶纸或用热溶胶。

(3)  垂尾是不能缺的。
           从糖果包装胶盒剪下两小块长方型的薄胶片,
           加502放左右两边上下粘紧。用麦当努拌咖啡的胶棒子也可以。

(4)  平衡杆如找不到丢失的锤子,可以:
          把另一颗锤子挖走。用两条差不多重的相同长度幼铁线绕上两边。
          试飞没问题后加502固定。

(5)  顺便把尾电机的电线,和主板上的接收天线,
          也用热溶胶加固保护。

这很丑,但能飞,有空可另买空机。
祝你天天爽飞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人品问题。我的怎么炸也不烂,想烂都难哦。

口贱拉。小心来个总爆*

楼主:
感谢老陈细心解答,先试试修修。

说实在的,都说V911零件已经非常便宜,但是邮费不菲呢,而且还不知道哪坏。

网友:
模型之路在于折腾与花米,LZ要走的路还很长

楼主:
今天找根铁丝缠在了平衡杆两边,飞起来感觉没问题,就剩下垂直尾翼没有处理了

机壳裂缝之前已经有一个大的了,用101胶涂缝就解决了,这次也一样。

起落架其实感觉修不修问题不大

楼主:
老爸用补鞋胶把几处沾上了,这胶类似101那样速干,但是可能是有腐蚀,101涂上是光滑的,这个涂上后不光滑。

起落架那里还是粘不上,不过基本不影响。

网友:
暗伤无数,尤其头罩会有隐隐的小裂缝,来个总爆~发

网友:
已经坏过4个头罩,两个平衡杆,一对大奖,一个起落架,甩飞一个尾桨,N个连杆的911飘过

网友:
最近坛子里最好的就是陈伯,每次都很认真说,交流又及时,这才是应有的态度
再看看一些一瓶不满半瓶逛的,来了就一顿愤青,根本不解决什么问题
顶陈伯!

网友:
我的911今天掉鱼缸里了 在水里那红色的led还亮着 哈哈 不知道还能不能飞

网友B:
起落架那里可以先用双面胶粘牢,再用502固定,效果不错。
不过说实在的 起落架实在没修的必要

网友C:
平衡锤可用钢珠、螺丝代替,用AB胶粘牢,热缩管封,双保险,又好看!